玉兔故障啊

楼主(2012-10-15):
请教大虾门一个问题啊,我的玉兔为何右打方向舵至75%左右,2号电机马上间歇性停转?马上炸鸡啊?

网友:
2号电机马上间歇性停转

网友:
不一定 就是 飞控 问题的。用排除法嘛。把别的正常的,电机 电调 拆到 拆到2号电机位置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的会突然摘跟头 不一定出来

网友:
这种问题,新手都容易遇到,感觉就是替换(交换法排除),可能与油门行程,电调保护啊,有太多的可能了,到群里交流可能问题解决的更快些。

网友:
用对换的方法排除了。你的这情况我也出现过,不过我是用xa的电调,那时是五次有仨,四次左右直接停转炸机,后来反厂时厂家说没发现有问题,就是在做极限测试时烧了,但还是给我换了个新的电调。之后就没出现了

网友:
如果电调设置是一样的,做一次油门平衡看看

网友:
是不是焊点松动了

网友A:
请重新校正罗盘和水平。

网友:
很有可能是油门行程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放电不够。发生了抢电。

网友:
有那么恐怖的事情,是多少版本的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重新校正罗盘和水平。

你知道?乱说一气。
说实在的,最看不起你这种人。自己玩个飞机不检查自己的问题,老是怪这怪那的,人家兔子技术让你做相应的检查,也是很负责的作法。我在群里看到有此人也总是说自己做过这些校准,但其他校准都是需要做好才行的,而不是做了就算数,并且在群里经常看到有些新手连水平与罗盘校准都是做反了,试问一下,这样能算是‘做好’了吗?
将心比心,兔子的价格不及大江的1/10,但人家的服务比大江不差吧?

一个人的心胸狭隘如此,也算是极品了。。。。

----------------------------------------------------------------------------------------------------------------

楼主这个需要首先检查电池是否放电能力不行

如果电池没问题,看油门行程是否做好了,如果油门行程没做好校准,是有可能这个电调进入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乱说一气。
说实在的,最看不起你这种人。自己玩个飞机不检查自己的问题,老是怪这怪那的,人 ...

请细心做好罗盘和水平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