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如何钻不偏心?

楼主(2012-10-15):
其实也不很深,是一个总长40mm的连轴杆。一端20mm深的6.35mm孔,然后是3mm的孔。先钻6.35的,打了定心孔,防止钻头跑偏。然后是3mm的钻通。6.35端装到电机上后,3mm的孔大概偏心0.3左右。转速900。

网友:
慢点会好

网友:
木仓钻,就会偏心哦

网友A:
上床才能不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床才能不偏心

已经是25的钻铣了.

网友:
调头钻的?

网友:
钻头选择进口的,最好钨钢,这个和工艺有关系。硬件跟不上只能慢点,但是无法完全避免

网友:
关键床子要好啊

网友:
车床上好钻点吧

网友:
磨把好钻咀,主要两边磨平衡,放慢点钻。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是25的钻铣了.

是上车床

网友:
先2.5,然後用3

网友B:
单刃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刃钻头

这个应该很有道理,枪钻就是单刃的,学习了

网友C:
用内孔刀吧,别的都是假的!能把孔打成不偏的钻头够你买几十个连轴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内孔刀吧,别的都是假的!能把孔打成不偏的钻头够你买几十个连轴器了

3mm的孔,内孔刀??

网友E:
先打3MM通孔 然后6.35扩 先6.35 再弄3的 不歪才怪

网友D:
用单刃钻头是个办法,但是一定要上车床,让工件旋转,单刃钻头才会沿着旋转轴线前进,普通钻床钻头转是没这个效果的。如果你量不大的话,自己拿白钢棒磨个这个钻头吧。可惜效率很低,要反复退出来清屑。另外,记得要先打个浅孔做引导,这个没法直接在平面上开钻。

网友:
引用 网友D:
3mm的孔,内孔刀??

是的,孔越小越容易偏,用2.5的废钻头自己磨吧。他的作用是把底孔镗正,大小和内孔表面另外再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单刃钻头是个办法,但是一定要上车床,让工件旋转,单刃钻头才会沿着旋转轴线前进,普通钻床钻头转是没这 ...

他其实也是内孔刀的工作方式了,不如自己磨个小内孔刀好用。

网友:
加工一个扶正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其实也是内孔刀的工作方式了,不如自己磨个小内孔刀好用。

您有磨好的小直径内孔刀么?能否上个图片?学习下。

网友:
呵呵,大的是什么样子的,小的就是什么样子的,不过你要算好镗孔时的出削空间,免的孔堵了。

网友F:
   找到了 一篇文章,不知对LZ有没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到了 一篇文章,不知对LZ有没有帮助:

半捩钻,没有磨扁钻经验磨是磨不出来的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打3MM通孔 然后6.35扩 先6.35 再弄3的 不歪才怪

网友:
个人来讲,不太敢看近些年来国内期刊发表的文章。特别是什么东西,优点多得没边,缺点根本不见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