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步进驱动烧了

楼主(2012-10-15):
因为变压器损坏导致驱动器保险烧断(无负载电压36V,接负载电压60V),驱动器电压上限50V,从新换保险丝一接电,保险丝就烧断,不知道哪里烧坏了,请电子高手看看,普通家电维修师傅可以修吗?因为他们没接触过这种东西,叫他们应该如何下手,从哪里下手。呜呜,机机没做好,第二次烧驱动呢,有阴影了。

网友:
负载电路严重短路,检查一下驱动管。
一般家电维修师傅会修的,就是维修费的问题了,便宜了都不愿修。

网友:
换功率管,,,,,,,,,,,,,,,,,,,

网友:
把六只功率管全换掉

网友:
原来就没有散热器?

楼主:
谢谢各位,明天去问问家电维修的师傅肯不肯修。

网友:
一般,除非走后 门,人家都不修的,东西太小个,样子不值钱。也没几个零件嘛,自己换得了,从在换到小慢慢试。

楼主:
电子不懂,不知道怎下手。

网友A:
把绿圈里面的6个管子拆掉,换上新保险上电,然后量蓝色圈内电容2脚之间电压正不正常,这里的电压正不正常取决于红圈里那个稳压管的型号,如果电压正常一般把烧坏的mos换掉就正常了,如果电压不正常表示红圈里的稳压管已经烧了那后面的电路也全都烧了,没有修复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绿圈里面的6个管子拆掉,换上新保险上电,然后量蓝色圈内电容2脚之间电压正不正常,这里的电压正不正常取 ...

谢谢你!

网友B:
上面是金属粉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金属粉尘吗?

不是,灰尘,变压器短路了一通电就烧了。

网友:
估计是红圈里那个稳压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