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naza支持XA的双轴云台吗?

楼主(2012-10-15):
请教一下,naza支持XA的双轴云台吗?

网友:
支持的,放心用。

网友A:
可以,XA的二个云台舵机,分别接在NAZA的云台接口X1 X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XA的二个云台舵机,分别接在NAZA的云台接口X1 X2

错了,舵机是接在F1、F2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了,舵机是接在F1、F2接口

是F1 F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NAZA+XA云台 可以起到云台增稳吗?谢谢

有增稳,横滚方向自动保持水平(不能手动调节角度),俯仰方向自动保持水平并可以手动调节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增稳,横滚方向自动保持水平(不能手动调节角度),俯仰方向自动保持水平并可以手动调节角度。

在XA上两个方向都是可以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