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XXD2212KV1400电机能用30A电调,难道KV2200的就不行吗?

楼主(2012-10-15):
如题,翼龙以前用的2212KV1400的电机和号称好盈程序的30A电调(买的是电调和电机一套的80多元的套装),一直爽飞中。听说翼龙用2212KV2200电机飞起来更爽于是果断买回XXD2212KV2200电机,但装好后加油电调严重发烫,而且不等油门推到头就自动熄火(貌似保护状况),每次都这样,难道KV2200的电机不能用那个30A电调吗,求指点!

网友A:
能用,换了KV2200的话,你不换桨,就好比是KV1400以百分之180的功率在运行,电流暴涨,超过30A,电调承受不了就发热保护。要换合适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换了KV2200的话,你不换桨,就好比是KV1400以百分之180的功率在运行,电流暴涨,超过30A,电调承受不 ...

谢谢回复,浆换了,以前kV1400的电机用的是7050浆,现在KV2200电机用的是卖家推荐的6×5的浆,仍然出现这样的情况。6×5的浆配KV2200电机合适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浆换了,以前kV1400的电机用的是7050浆,现在KV2200电机用的是卖家推荐的6×5的浆,仍然出现这 ...

还是过载的很厉害,没烧掉就算是走运了。翼龙应该直接沿用2212 kV1400,配个APC 7×5E桨就行了,kV2200实在不合适。一定要用2200电机的话,XXD 6030橙色桨勉强可以。

网友C:
报告钟匠,我没有话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过载的很厉害,没烧掉就算是走运了。翼龙应该直接沿用2212 kV1400,配个APC 7×5E桨就行了,kV2200实 ...

谢苍蝇了,NND 看来,我又被二把刀给忽悠了,白多买了这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告钟匠,我没有话说

我这个中将是灌水灌出来的,再说以前一直玩的直机,而且都是套机,没有自己配过或研究过这些东西。既然上来求教,肯定是遇到不懂的问题了,还望模友大神们能够热情帮助!冷嘲热讽或不屑一顾可不是对待模友的态度!

网友:
至少要用40a的电调。

网友:
LZ 也不算是多买的闲置设备 后来你上F22的时候还用得着的

网友:
电调不过关。你用ZTW的简板30A电调试试。肯定木事。要是XXD的那就算了。

网友:
买的号称好盈30A的电调可能不是正品吧

网友:
XXD的电调一定要缩水使用

网友:
A2212 KV2200
傻猫5043桨,11V 21.1A,18800转,10V 19.1A,17600转。(400-650克级别,高速 飞翼 后推像真机用的配置。3S 15-20C 1500-2000mAh)
GWS8040HD桨,8V 21.5A,11970转,7V 17.8A,10950转。

官方数据,11V用5030.   7.4v 用8040

网友:
号称好盈程序的XXD电调还是XXD电调。。。。XXD电调30A只能当20A用,,,

网友D: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我XXD 30A也飞过2212 2200KV,6X5桨,没问题啊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魔友,用的是号称好盈程序的XXD30A电调,我也听卖家说有人在这样搭配,使用没问题,估计RP问题。没办法,又把翼龙换回了KV1400电机和7×5浆,超级郁闷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苍蝇了,NND 看来,我又被二把刀给忽悠了,白多买了这个电机

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我XXD 30A也飞过2212 2200KV,6X5桨,没问题啊

嗯,桨越大拉力当然越大,既然没问题,一步到位直接上1047桨吧,绝对的暴力。

网友:
电机负载决定电流的大小。
要根据电机的KV值配适合的浆。
kv值跟扭力成反比,跟转速成正比。
高kv值的电机配大浆会过载,配浆小了会不出力。网上有详细的各型号电机配浆的表,建议lz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