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汽油O艇喷漆请教

楼主(2012-10-15):
O艇喷漆请教
现在完成了安装 ,船表面是一层胶衣。
之后如何喷漆?
用哪种底漆 色漆 清漆?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自己玩玩就自喷漆就行了

网友B:
粗沙打磨~细磨~上塑料底漆~上灰~补沙眼~细磨~白色或灰色底漆~面漆~光油~烤干。

网友C:
嗯嗯 去路边喷汽车 的问问吧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嗯 去路边喷汽车 的问问吧 哈哈
汽车喷一小块就是300 1.4米的船那要多少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