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飞NAZA失控未自动返航,所幸无事,再请教下自动返航的设定

楼主(2012-10-15):
为了国庆回老家县城航拍几张照片,节前装了一台NAZA,10C 2.4G的控。
前面几次拍照片,机机只是在头顶上升到100米左右拍摄,3号第四次飞行,机机升高到100米,往前飞了400左右,遥控信号受楼房阻隔中断,但是1.2G图传信号质量还是很好,急忙跑到十字路口重新控制住NAZA,从视频眼镜中看到机机还在失控位置悬停,但是由于相机垂直向下拍摄,视角不同,找了头天都没有找到机机所在位置,吓得脚都发软了。又担心高度下降机机被楼房挡住遥控信号,不敢降低高度,估计3到4分钟后,实在找不到位置后把飞机降了下来,还好在这过程中确定了飞机所在位置,把飞机降了下来,吓得。。。。。

回来后跟老妈说,被臭骂一顿,自己想想也真是心里打鼓,万一说机机在空中射桨了,烧电调了,或者飞控不正常了,这1.6公斤的东西可以从100米高空中掉下来了,下面县城人可那个多啊,真是越想越不敢再在城市里航拍了,你们那些在城市里飞高的,难道就没有一点心里压力么??

最后请教一下自动返航设定的问题,我的机机在起飞前搜星成功,并且飞控设定为GPS模式,打开失控自动返航,原以为失控后会自己回来,结果停在原地了。第二天又试了失控返航,机机还是停在原地,请问下还要怎么设置才行?

网友:
你没有设置争强型失控保护,不过NAZA的失控后都会自动平衡降落,你的原地悬停不清楚~

网友:
你起飞前纪录返航点了吗???????

网友:
关控后,软件里看,油门是在40-50%,下面的滑块移到失控保护位置吗?

网友:
楼主找个没人的地方多测试几次,给个结果啊

会不会你操作有误?

网友A:
自动返航要选择成失控返航,而不是失控悬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返航要选择成失控返航,而不是失控悬停。

里面还有失控悬停选项?在哪里啊?

楼主:
失控只有自动降落和自动返航。我设成自动返航的

NAZA上电搜星成功后,第一次推动油门杆时,就自动纪录返航点了,这个可以不用手工设定返航点。

地面调试时,开调试软件,关控,滑块移动自动返航位置。

我纳闷的是它没道理自己停在原地不动啊,关控试了好几次,都是关控后原地悬停。现在NAZA在老家,下周再去拿回来才能接成着调试,现在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C(2012-11-29):
我的NAZA也是这样,地面调试时,开调试软件,关控,滑块移动自动返航位置,但一旦失控自动返航关控,就上到20米后就前后 左右摆荡,重重摔下。我的机已摔了N次了,损失。。希望DJI和经销商给的合理解释

网友:
吓得我都不敢关控试下失控返航了,就怕管控和楼上一样

网友:
这东西,还是要注意安全。伤人是大事

网友(2013-08-21):
楼主的原地是指飞出去的那个点悬停,?现在解决了返航问题没? 我也是新手请赐教怎么返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失控只有自动降落和自动返航。我设成自动返航的

NAZA上电搜星成功后,第一次推动油门杆时,就自动纪录返 ...

兄弟现在NAZA 能返航了吗具体怎么折腾的,我也是新手

网友:
城里没有飞高过30米,不是胆小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网友:
要在调参软件里设置失控回中悬停或是返航点降落的!!你这个环节肯定是失控回中悬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兄弟现在NAZA 能返航了吗具体怎么折腾的,我也是新手

可以选择失控回中选停或失控返航点降落。水平通电自检搜星,等看见两次急促的绿灯快闪以后说明已记录返航点和飞行前向。此时可推油门起飞,此时将3段开关拨到失控返航档,飞行器悬停几秒钟后如果当时高度不足20米,飞行器会自动爬升至20米并执行返航命令。当飞到返航点上空时飞行器会悬停15秒等待恢复遥控信号,15秒后没有收到遥控信号飞行器会缓慢降落直至落地锁定电机。无论是gps模式、姿态模式还是手动模式,只要满足失控返航条件,飞行器都回进入失控返航程序!!顺便说说,如果在返航途中要拿回控制权而你又习惯gps模式飞行的话,需先将三段开关拨至姿态模式再拨至gps模式才能取得控制权。但如果你是习惯姿态模式的话,直接从失控档切至姿态模式档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里面还有失控悬停选项?在哪里啊?

增强型失控保护功能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增强型失控保护功能里

是啊 还有失控悬停这一项,如果悬停了是悬停在远处 那个点是不是?那就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啊 还有失控悬停这一项,如果悬停了是悬停在远处 那个点是不是?那就惨了》

所以都是勾选自动返航降落。不好意思说错了,不是悬停,而是自动下降和自动返航降落!!注意看左边的说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所以都是勾选自动返航降落。不好意思说错了,不是悬停,而是自动下降和自动返航降落!!注意看左边的说 ...

我现在都钩了(自动返航降落的)而且 关控也会全部通道定在50%,,蓝块也会跑到失控保护。应该 都对了吧。  上面 的楼主说几次失控悬停那是怎么解决,哪设置不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都钩了(自动返航降落的)而且 关控也会全部通道定在50%,,蓝块也会跑到失控保护。应该 都对了吧。 ...

楼主应该是勾选的自动下降,飞行器会回中悬停几秒钟等待恢复遥控信号。如果几秒之内没有恢复,才会执行下降命令。下降过程很缓慢!!用过这功能的都知道这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飞行器在降落过程中如果风大了造成姿态不稳,飞行器会停止降落直待稳定姿态后再继续下降!!楼主可能是过于紧张,才觉得这个时间很长从而以为飞行器一直是悬停状态。

我不建议你关控返航,因为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对于新手来说很难适应从而造成炸机。你就使用三段开关低档设为失控返航,随时切换姿态来取回控制权!!像你习惯了gps模式,必须先切换到姿态模式再切换到gps模式~~切记切记!!如果直接从失控返航模式切到gps模式是不能取回控制权的!!!关控返航要取回控制权的话,你最好将3段开关打在姿态上,油门杆保持中立再开控,这样倒也可以随时取回控制权!!如果油门杆不在中位一旦开控,飞行器会直接掉地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是勾选的自动下降,飞行器会回中悬停几秒钟等待恢复遥控信号。如果几秒之内没有恢复,才会执行下 ...

勾了 自动返航降落又是 怎样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勾了 自动返航降落又是 怎样的工作。

我用最通俗的方式告诉你,省的半懂不懂的炸机了怪我
GPS模式下水平通电,飞行器进入自检搜星状态,此时可见闪灯为  绿红红红  绿红红红  绿红红  绿红   绿    绿    绿    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   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视卫星信号而定闪灯频率和周期)。连续两次爆闪绿说明飞控已自动记录返航点与飞行前向。这一整个过程都是自动的,且过程中不要移动飞行器。爆闪绿后即可扳杆解锁起飞,你可以不论高度不论距离随时将三段开关打至失控返航模式下。如图所示飞行器先进入回中悬停状态等待恢复遥控信号,如果遥控信号超过3秒没恢复,飞行器将作出2种动作:1、与返航点相对高度低于20米时飞行器自动爬升至20米然后执行返航降落。2、与返航点相对高度高于20米时飞行器则立即进入返航点降落模式!!!注意图上的小字,卫星大于或等于6颗以上。还有不论你是gps模式还是姿态模式又或是手动模式起飞,只要满足了通电自检搜星以及记录返航点条件,遥控信号一旦丢失,飞行器都会进入失控返航模式!!这样说了可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勾了 自动返航降落又是 怎样的工作。

再给你附一张卫星强度的闪灯信号图,gps模式下要先闪绿灯再闪红灯提示卫星数量,所以搜星的时候是绿红红红  绿红红红   绿红红  绿红红  绿红  绿红  绿  绿  绿  绿  讲得这么通俗了,该懂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再给你附一张卫星强度的闪灯信号图,gps模式下要先闪绿灯再闪红灯提示卫星数量,所以搜星的时候是绿红红红 ...

O了再回家细细研究研究折腾折腾!3Q

网友:
引用 网友D:
O了再回家细细研究研究折腾折腾!3Q

大家互相探讨,指导谈不上有不知道的就发贴,大家一起研究。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帮顶 留名 拿分 走人!

网友(2013-11-09):
引用 网友F:
帮顶 留名 拿分 走人!

又一篇帖子告诉我,一定要读懂说明书

网友:
在GPS、姿态、等模式选折哪里,有个选项,默认是手动,设成失控返航。需要自动返航最方便,不要轻易关控。另外你要查看调参软件,三种模式切换的时候,软件里有没有显示开关对应的模式。调参软件连接中,关控,看看有没有显示失控保护,显示失控保护,才会起作用的。另外必须清楚如何解除失控保护,要不然失控保护返航时,你无法接管,可能出现意外。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以选择失控回中选停或失控返航点降落。水平通电自检搜星,等看见两次急促的绿灯快闪以后说明已记录返航 ...

大哥   请问华科尔D10  如何设置 失控返航啊  我的飞控是V1   新手不知道怎么设置    求教

网友:
各位大哥  小弟跪求 D10  和NAZA  V1  失控返航设置  谢谢大哥们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大哥   请问华科尔D10  如何设置 失控返航啊  我的飞控是V1   新手不知道怎么设置    求教

你好,d10上不用设置失控保护。失控返航是飞控自己的一套程序。你只要将d10的一个三段开关映射到飞控的u通道(我记得应该是u通道),然后将这个开关打在中档上,在遥控器上用这个开关的微调把姿态模式点蓝,然后在分别打到开关的上档和低档,用这个开关的舵机行程量分别把gps模式和手动模式点蓝。手动模式有个下拉菜单,可以选择为失控保护。还有在调参软件里增强型失控保护选择自返航降落就ok了!

网友:
手动模式不用  到手动模式的开关位置设成返航    比关控靠谱  随时可以切回姿态  GPS模式  重新获得控制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d10上不用设置失控保护。失控返航是飞控自己的一套程序。你只要将d10的一个三段开关映射到飞控的u通 ...

这悟空老师真好!赞!再多几个像他这样耐心,细致,有问必答的模友真好!我没玩过多轴,我都学了一点知识!~~~

网友H(2014-01-14):
引用 网友E:
可以选择失控回中选停或失控返航点降落。水平通电自检搜星,等看见两次急促的绿灯快闪以后说明已记录返航 ...

大哥,我也是因为这个失控返航闹的头疼,你说开了油门再打开三段开关吗,打开后我的遥控器还有信号,他就自己升到20米高吗?
还有,我之前操作的是信号灯快闪后,我打开了失控返航,飞了一会后,飞机就不按照指令飞行了,就是所谓的我要他往前,他偏偏往左,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大哥,我也是因为这个失控返航闹的头疼,你说开了油门再打开三段开关吗,打开后我的遥控器还有信号,他就 ...

切到失控返航后,你就没有控制权了啊!!我觉得你的还是没有设置正确,周围有没有会玩的朋友,最好让他们帮你弄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切到失控返航后,你就没有控制权了啊!!我觉得你的还是没有设置正确,周围有没有会玩的朋友,最好让他们 ...

你说的是,这个的确是要好好懂一下才行,不然到时出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这功能不要随便用,我就试过两次知道正常后便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是,这个的确是要好好懂一下才行,不然到时出问题就麻烦了。

恩,毕竟炸坏了也可惜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可以选择失控回中选停或失控返航点降落。水平通电自检搜星,等看见两次急促的绿灯快闪以后说明已记录返航 ...

请问,您的意思就是说,三档开关,一个在GPS下,一个在姿态下,一个在失控保护下吗,只需要拨开关就能随意切换失控保护,并夺取操控权吗

网友(2014-02-21):
引用 网友I:
请问,您的意思就是说,三档开关,一个在GPS下,一个在姿态下,一个在失控保护下吗,只需要拨开关就能随 ...

GPS模式和姿态模式下,可以随时切换到失控保护模式!从取回控制权的话方法有点不同。如果你从失控保护模式切换到姿态模式的话,可以马上取回控制权。但如果你是从失控保护模式切GPS模式的话,是取不回控制权的~必须先切到姿态模式,再切到gps模式才可以取回控制权!!

网友:
一直找这类的文章学习  就怕炸鸡

网友(2014-07-09):
失控返航成功降落后,再想启动,扳杆无法解锁。
把飞机断电后,重开才可以。
这样是正常的吗?

网友:
我的和楼上的一样

网友(2014-09-30):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是勾选的自动下降,飞行器会回中悬停几秒钟等待恢复遥控信号。如果几秒之内没有恢复,才会执行下 ...

请问三档开关怎么设置成失控返航啊?我用的是天7

网友:
有次遥控没电了 试过一次 还真有用 自动升高 然后降落 全自动
华科尔D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NAZA也是这样,地面调试时,开调试软件,关控,滑块移动自动返航位置,但一旦失控自动返航关控,就上到 ...

我的和你差不多,不过我的是倒栽葱直接全油门落地!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