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飞不起来了,已解决~~

楼主(2012-10-15):
也没炸鸡,突然回来就这样了。MCPX,DX4E控。

油门越大,下压力越大,大奖的风是朝上吹的。

切一下熄火.对频开关,直接是3个舵机同时往上抬一下,弹射起飞。。3D开关按了毫无反应,飞机上的灯都不闪。

我的妈呀,怎么会这样啊。要是炸鸡后我也能理解,好端端的就这样了。

重新对频也试过了,遥控器电池也换过了。舵机,十字盘貌似也没问题。。

大神们快来解答一下。

网友:
对频方法有问题 电话联系  5分钟搞定

楼主:
沙发,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过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沙发,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过的吗??

电话联系5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话联系5分钟搞定

仁兄,电话?

原来没乱动过控,也会有错乱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话联系5分钟搞定

哈哈,仔细看了一下怎么对频的视频,搞定了,果然是对频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仔细看了一下怎么对频的视频,搞定了,果然是对频问题。

谢谢~~

不客气

网友:
不折腾小机

网友B:
是不是油门反向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油门反向了啊

对频问题,重新对频一下就可以了。

哎,莫名其妙的控也会错乱的。

网友:
好了呀,没炸机出问题的,我一般先检查机机屁股掉了没——没好的话:把电池重新插拔一下——没好的话:重新对频-——没好的话:上论坛——没好的话:上棵烟再重新再来一遍。

网友:
都换十字盘了把控也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