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遥控器开机故障

楼主(2012-10-15):
DX7遥控器开机,滴的一声长叫,然后显示BACKUP ERROR,请大师指教遥控器问题和可恢复的方法。谢谢!
见图:

网友:
现在显示的是 备份错误。。。没用过这控~~你看看能不能百度到这个错误相关啥的

网友:
出现这个报错,自己好像解决不了,需要返厂送修了!

网友:
据说是CPU坏了

网友:
搜一下  DSX7  和  DX7相关故障的帖子,应该是电压不足继续使用造成的程序丢失。
估计 得返厂 !!
当然  返厂还不如出掉,费用和时间 太不划算了

网友:
我的直接放弃维修。 转入futaba。       联系了代理 华讯模型 需要支付 n百的邮费 ,然后维修费用需要反到厂家后才能确定。

网友A:
JR 不就在青岛吗?邮费要几百??

网友:
   看来进口控很纠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JR 不就在青岛吗?邮费要几百??

人家的是SPEKTRUM DX7

网友:
我经历过,问了许多人,没办法,只能返厂,花了n百
就是电池电压不稳定所致

网友:
小日本的 砸了

网友:
換國貨吧

网友:
杯具+餐具了

网友:
肯定是 你进入工程模式 退出不正确 从新进入工程模式 正常退出 即可.

楼主:
6楼和13楼说的对,就是这样造成的。悲剧呀

网友:
呃~又一个DX7悲剧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