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忙呀关于激光雕刻机

楼主(2012-10-15):
我有个坏的针式打印机,今天突发奇想能不能改个激光雕刻机呢,但是我对激光雕刻机的激光部分不了解,哪位大侠有DIY激光雕刻机的资料或经验给帮帮忙呀

网友:
把打印头换成激光头不就成了!!!

网友A:
你知到激光管有多长有多贵吗?知到的话你就不会去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到激光管有多长有多贵吗?知到的话你就不会去搞了...........

呵呵,谢谢,激光管贵也比买个整机激光雕刻机便宜吧,还是想研究研究,这位老兄有资料吗,主要是激光这块买什么配件怎么组装呢

网友B:
那要看你加工的材料是什么,80W的CO2激光管有1.6米,要有一个高压控制电源,两样加起来约四千.这个切割亚克力没问题.如果只是普通打标的话功率小点没问题,要看加工材料选波长

网友:
网络这方面知识很多,楼主可以自己搜索

网友:
太神奇了,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加工的材料是什么,80W的CO2激光管有1.6米,要有一个高压控制电源,两样加起来约四千.这个切割亚克力没 ...

这么长呀,那淘宝上五千左右的小激光雕刻机用的什么激光设备呢

网友:
那是40w左右的XX机

网友B:
"刻""章"也被屏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刻""章"也被屏蔽了......

我就想在木头上刻些字之类的40w的够用了吗,这个激光管贵吗

网友B:
管加电源1千多吧,还有光路透镜,要做外壳防护,多查查资料考虑周全再动手,不然这个伤到人是没法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加电源1千多吧,还有光路透镜,要做外壳防护,多查查资料考虑周全再动手,不然这个伤到人是没法医的.

这么严重呀,多谢帮忙,我看看要不改成其他东西吧,安全第一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