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雕刻完不回原点总往左边走怎设置呀?

楼主(2012-10-15):
这几天有空就试雕,但雕完后不是停在设的起点,总往左边走,直至电机卡死为止,有那位高手懂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可以把G代码最后几行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G代码最后几行贴出来看看

我去拍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G代码最后几行贴出来看看

图来了

网友:
机子中邪了.

楼主:
还有,用这雕刻机,键盘和鼠标经常失灵,是干扰造成的?刚才关电脑时几分钟都是这界面,只好拔电源线了

网友B:
从装系统吧系统有假死

网友C:
把G91 G28 X0 Y0 删除试试

网友B:
你用FANUC后处理?我见到你后处理用FANUC中的鸡零八了,试着在鸡零八后面加个坐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来了

把N26789行改成 G0 Z50
下一行为 X0Y0
到M30之间的都删掉,程序走刀完成应该先抬刀才能走别的方向!
你可以先试下,不行就是干扰之类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装系统吧系统有假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N26789行改成 G0 Z50
下一行为 X0Y0
到M30之间的都删掉,程序走刀完成应该先抬刀才能走别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G91 G28 X0 Y0 删除试试

网友D:
是干扰,换电脑或者重装系统和软件

网友E:
键鼠失灵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
另外不回原点,后处理的可能性比较大
要养成习惯,雕刻之前做模拟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FANUC后处理?我见到你后处理用FANUC中的鸡零八了,试着在鸡零八后面加个坐标

是这个图上的G08?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图上的G08?

是的这个也叫超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键鼠失灵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
另外不回原点,后处理的可能性比较大
要养成习惯,雕刻之前做模拟仿真{:1_34 ...

是来自变频噐还是驱动噐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干扰,换电脑或者重装系统和软件

是干扰的话得解决干扰问题,但电脑是2.8G的cpu,512內存应该满足雕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也叫超前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干扰的话得解决干扰问题,但电脑是2.8G的cpu,512內存应该满足雕刻机了

装的是精简版系统吗?内存有点小

网友F:
要接地的,变频器干扰的可能性最大,最好用电源过滤器把变频,计算机,驱动的电源都单独隔开。

网友:
帮顶,学习。
关注问题解决的方法。

网友C:
3a的那个系统太落后了,还是上个运动控制卡爽,电脑不必换。
米多就是要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的是精简版系统吗?内存有点小

装的是XP,也不大懂是不是精简的,做小件的东西512也应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接地的,变频器干扰的可能性最大,最好用电源过滤器把变频,计算机,驱动的电源都单独隔开。

我也没有接地,全部都挿在一个排插上,也许是这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3a的那个系统太落后了,还是上个运动控制卡爽,电脑不必换。
米多就是要花的

diy就为省米,我的电脑网上买的才200来块,显示屏在垃圾堆淘的才30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来自变频噐还是驱动噐的干扰?

一般都是变频器和电机的干扰,先把机器和电脑做好接地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变频器和电机的干扰,先把机器和电脑做好接地试一下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diy就为省米,我的电脑网上买的才200来块,显示屏在垃圾堆淘的才30块

我不认为是干扰,是电脑运转MACH占的资源到极限了,所以动动鼠标就死机。
省米又高效的方案是上运动控制卡,解放电脑。
不是说把米丢水里
个人观点

网友G:
不知道G08的定义

网友:
太神奇了,帮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干扰的话得解决干扰问题,但电脑是2.8G的cpu,512內存应该满足雕刻机了

你的电脑配置绰绰有余,我只是怀疑你的主板有问题接触不良,我用的是P3 815主板,CPU 900M 内存512M 用了几年没有出过问题。先重装系统,要纯净版,尽量不装其他软件专机专用。不接雕刻机看看电脑是不是正常,不行换一下主板试试,现在865主板几十元就能买到。解决死机问题,再看是不是干扰,因为干扰很难查。

网友B:
试试装2000工业软件现在还是装2000系统上,总体上稳定很多很多专用系统还是基于ce去开发的

网友H:
把N26789行和 后面的全删了,改成:
N26789  Z5
N26790  G0 X0 Y0
N26791  M30
N26792  %

网友I:
G28是自动返回参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G28是自动返回参考点

不要用G2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认为是干扰,是电脑运转MACH占的资源到极限了,所以动动鼠标就死机。
省米又高效的方案是上运动控制 ...

我电脑装有神州易刻的软件,用来作激光雕刻就非常稳定,键盘和鼠标都正常,也许是装的软件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G08的定义

我是用Artcom生成的,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脑配置绰绰有余,我只是怀疑你的主板有问题接触不良,我用的是P3 815主板,CPU 900M 内存512M 用了 ...

这电脑用来运行激光雕刻机就很正常的,变频器和驱动器干扰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装2000工业软件现在还是装2000系统上,总体上稳定很多很多专用系统还是基于ce去开发的

我是业余玩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N26789行和 后面的全删了,改成:
N26789  Z5
N26790  G0 X0 Y0

非常感谢

网友J:
如果只玩三轴,买个D版维宏稳定很多。
多数是变频器干扰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a的那个系统太落后了,还是上个运动控制卡爽,电脑不必换。
米多就是要花的
diy就为省米,我的电脑网上买的才200来块,显示屏在垃圾堆淘的才30块
确勤俭朴素。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只玩三轴,买个D版维宏稳定很多。
多数是变频器干扰引起的。

我是用Artcom做的G代码,每次启动Z轴都跑到顶再跑下来,如果在顶卡一下就会往下插到底,这些天断了几十根刀了,今天又拍了100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用Artcom做的G代码,每次启动Z轴都跑到顶再跑下来,如果在顶卡一下就会往下插到底,这些天断了几十根 ...

AC的后处理选G-CODE mm(tap)就不用改文件开头和结尾了
我也买了500只刀具,但是连5只都没用得了,有磨刀机,断了尖就磨一下,基本不换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AC的后处理选G-CODE mm(tap)就不用改文件开头和结尾了
我也买了500只刀具,但是连5只都没用得了,有磨刀 ...

我只能一边请教一边摸索学习,我那个mach3只认ncc不认tap的,我也搞不懂,今天试雕几个基本正常,只有一个结束时回原点后停一下就乱走一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只能一边请教一边摸索学习,我那个mach3只认ncc不认tap的,我也搞不懂,今天试雕几个基本正常,只有一个结 ...

有个mach的后处理来着,你可以选那个试试
我一直用维宏,mach3没怎么用,记得可以接收tap格式的
一般来说乱走都是G28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电脑用来运行激光雕刻机就很正常的,变频器和驱动器干扰的可能性较大

变频器输入加滤波,输出用屏蔽线并良好接地,将机架、变频器、驱动器电源地并在一起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mach的后处理来着,你可以选那个试试
我一直用维宏,mach3没怎么用,记得可以接收tap格式的
一般来 ...

G代码那个G28?删除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输入加滤波,输出用屏蔽线并良好接地,将机架、变频器、驱动器电源地并在一起接地线。

今天试雕时,鼠标不动,把驱动的电源关了就行了,好像是驱动器的干拢扰,但驱动用的开关电源应该也有滤波的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试雕时,鼠标不动,把驱动的电源关了就行了,好像是驱动器的干拢扰,但驱动用的开关电源应该也有滤波的 ...

我原来也是用开关电源,滤波不干净,谐波干扰我的Z轴乱动,很伤脑筋,我想了很多办法没有彻底解决,干脆用线性电源,这样机机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原来也是用开关电源,滤波不干净,谐波干扰我的Z轴乱动,很伤脑筋,我想了很多办法没有彻底解决,干脆用 ...

看来我也得改电源了

网友:
感觉3a买的东西都很便宜,我怎么就买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