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检查尾浆夹有毛病呢?

楼主(2012-10-15):
总感觉尾巴震动大。450 Sport 金属尾旋翼夹

网友A:
一转!一拉! 一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虚位

楼主:
还有呢?期待下文

网友C:
先检查滑套虚位和L臂虚位 ,再检查桨夹虚位 然后检查尾桨夹螺距========

网友D:
尾巴不正常,首先现金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