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助,船高速抖舵。

楼主(2012-10-15):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船老是容易抖舵是
舵机
本身的问题,还是电调对舵机干扰的问题

网友A:
高速时你怎么知道是抖舵?

网友B:
排除法吧:把舵机拆下来,单独连接测试,有没有虚位。如果不是舵机本身的问题,检查舵杆的连接和舵机座。如果都没有问题,请检查你船内的布线,细而长的电源电线产生干扰。
另外,不知道你的是什么船,船舵是如何安装的。最好有照片发上来,有些问题是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C:
什么船?汽油船高压线松就会有干扰

网友D:
嗯嗯 都有可能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