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AX电滑怎样改进才能起飞不栽头?

楼主(2012-10-15):
AX翱翔电滑起飞时总是栽头,机头炸了很多次,有时候跑步用力扔出去还行,或站高点也行就是平时起飞太费劲,能否改进一下,看了其他的帖子说改前拉,有的说是改水平尾翼变成T型的,但仔细想想改前拉容易炸浆和电机,改T型尾翼又觉得不牢固,请问各位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在此谢谢了!

网友:
我的第一架就买这飞机,就是不好飞,但我炸过几次已经就弄好了,首先动力要足哦,然后升降舵可以用遥控器微调事先就调高一点上升度,再有手抛的时候选择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抛出,肯定可以飞起!

网友:
拉着升降舵起飞

网友:
好折腾啊

楼主:
是不是改T型尾翼好些?有时候没有高地它硬是不起来,如果装个起落架是不是好起飞了?请知道的朋友讲一下。

网友:
sgfpds兄:

不要改。建议:

(1)  减重:试改用较短的电线和州轻点的电池,如11.1V 1000mah 25C。

(2)  调好飞机重心:对头,双手把飞机从两主翼炭纤管底下顶起,移动电池
      调重心,以机头略向下为准。

(3)  调好后,全备飞机不插电,在草地上水平用力推出。以能不偏、向前滑降
      为准。

陈伯

网友:
要么按6楼
要么大改才有乐趣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4544

网友:
唉,我之前改的手抛也有这个问题~用400mah的电池,飞机平抛飞出5米不到就急速右偏堕地,不插电抛出,没有滑翔的感觉,真不知道是重量太重还是拉力线有问题...完全不能像模拟和视频那些飞机那样,出手会平飞一阵..

网友:
手抛的时候机头抬高至马达的推力线为水平的时候全油门拉升舵用力扔出去。

网友A:
这机子正常情况下手抛起飞不会栽头的. 有这种现象应该是安装有失误之处,或者重心没调对。建议上视频和照片,大家才好给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正常情况下手抛起飞不会栽头的. 有这种现象应该是安装有失误之处,或者重心没调对。建议上视频和照片 ...

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关于ax的飞行视频,都是手抛的时候先向下然后才起来的.安装没有问题,重心也调了.请楼上这位朋友具体说下怎么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关于ax的飞行视频,都是手抛的时候先向下然后才起来的.安装没有问题,重心也调了.请 ...

我刚入魔时有过一架AX. 手抛起飞很轻松的,没有遇到过困难。抛出时注意油门开最大,逆风用力沿水平线略微向上抛出就行了。你用的是原装桨和马达吗?原装马达质量不错,如果是XXD的马达有可能动力差一些。另外,桨有没有可能装反了?

无论出手之后会不会略微沉一下,只要能安全起飞就行,如果连安全起飞都不能保证,那一定有问题。正确安装的AX不可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入魔时有过一架AX. 手抛起飞很轻松的,没有遇到过困难。抛出时注意油门开最大,逆风用力沿水平线略微 ...

谢谢楼上这位朋友,安装是没有问题的,浆也没有装反,因为在朋友手抛帮助下,成功起飞过,但如果是自己手抛在控制遥控器很难起飞,即便是逆风也不好起飞.我想这飞机如果装起落架可能会好些,因为有了速度估计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朋友,安装是没有问题的,浆也没有装反,因为在朋友手抛帮助下,成功起飞过,但如果是自己手 ...

会不会是遥控器设置或电调有问题,造成马达无法达到最大推力。用的电池是不是有问题?电压不够?电池太重?-1300mah之内就够了,无需太大

网友:
AX機好飛,我現在己是第三台,幾年來這三台機合共超過三千個起落,都是用回跟機的摩打,起飛時推到最大油門同時升降舵向上拉到最大後用手向上約45度輕力拋出,跟著爽飛.我這幾年間從未失手過.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AX电动遥控滑翔机EPO这个?

开始我也严重栽头,以为头重了,然后换了小电池,起飞了。。。。。但达到一定高度头,俯冲!更严重的栽头!
落地修复,检查后发现,升降舵(尾巴水平位置那个)遥控器通道设置反了,改正后,顺利起飞。。。。

但装的电池太轻太小,头不够重。。。。全油门抛出后,瞬间高飞,然后一直空中打转。。。。消失了。。。。

现在才发现,头轻了很难操控,起飞只是第一步,关键是起飞后的控制。。。。

现在终于信老手说的,头要稍重点才行了;
原来起飞不了,一直以为那是误导,头重了一直栽头怎么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