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发表下经验和意见/关于虾

楼主(2012-10-16):
虾屁股下面是带浮筒的好
还是不带的好
是左边带一个好
还是中间轴系外带个好
还是双边的好

如果中间+  加什么形状的好,是V面类似V艇的还是 2边直角的浮脚好。
大家都给点意见我,最好告诉我为什么,
或者能给我点相关资料/
先谢谢了

没人回答我想要的答 案
虾屁股下面
A。是带浮筒的好/
B。还是不带的好/
C。是左边带一个好/
D。还是中间轴系外带个好/
E。还是双边的好
F。浮筒是直角边的好
G。还是圆弧或是V面类似V艇底部的好。
选择题,另外还想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选择下。

或者说什么情况下,选择什么好。

网友A:
我只想知道这虾哪里买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知道这虾哪里买的到

回答我的问题,我告诉你那里买

网友:

买带不带这就看你用意了

网友B:
后面的虾脚电的话不用带吧油的就多了

网友:
看你的虾子实际需要,关乎重心的调整,不是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的~~~

网友:
不明白的路过

网友C:
这个跟你船的重心有关系,不是你想在哪加就在哪加的~

网友D:
关于虾子的尾巴,增加的好处是增加稳定性,不好处是增加浸水面积(阻力增加)。

虾一般都用高KV电机配大螺距的小桨,这样的配置使得反扭增加,虾船尾部的不对称设计,一部分功能也是为了克服扭矩。反扭里将右边推入水中,同时船体行走的时候水刀会把右边拉起来,从而右边能够获得一些滑水面,但增加的宽度会减慢船速,而且会导致船体对条件不好的水面更加敏感。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虾角,也是不对称设计。

还有一个就是从美观的角度考虑,根据个人爱好了:)

网友:
艺术 浪漫元素

网友:
尾浮筒在油动上用得多...电的还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虾子的尾巴,增加的好处是增加稳定性,不好处是增加浸水面积(阻力增加)。

虾一般都用高KV电机配 ...

鹤峰?
不+浮筒,虾屁股是平面,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阻力吧,+了浮筒有浪的时候稳定性高一点。

不知道+在什么位置最好,左还是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虾子的尾巴,增加的好处是增加稳定性,不好处是增加浸水面积(阻力增加)。

虾一般都用高KV电机配 ...

还有啊,我是想知道关于船尾的浮筒
你把反扭的问题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你船的重心有关系,不是你想在哪加就在哪加的~

能否告知是怎样一种关系,迫切的想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鹤峰?
不+浮筒,虾屁股是平面,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阻力吧,+了浮筒有浪的时候稳定性高一点。

阻力就是由于平面和水接触产生的,用水的吸附力或者摩擦可能更贴切。

你看一下我翻译的那个文章,作者是个虾狂,对三点虾用了很多文字讲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虾子的尾巴,增加的好处是增加稳定性,不好处是增加浸水面积(阻力增加)。

虾一般都用高KV电机配 ...

楼主:
没人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啊

虾屁股下面
A。是带浮筒的好/
B。还是不带的好/
C。是左边带一个好/
D。还是中间轴系外带个好/
E。还是双边的好

F。浮筒是直角边的好
G。还是圆弧或是V面类似V艇底部的好。

选择题,另外还想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选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虾子的尾巴,增加的好处是增加稳定性,不好处是增加浸水面积(阻力增加)。

虾一般都用高KV电机配 ...

还有,我对虾用高KV配小桨一说法,有点个人意见

我想知道是3000KV跑3S的转速快?
还是1900KV跑6S快

KV大小并不是关键
关键是你怎么搭配3电和船

网友E:
个人觉得两边加的好!这样比较平稳,和水面接触面积更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两边加的好!这样比较平稳,和水面接触面积更少

非常满意,谢谢
+10分

网友F:
看图那些黑色的线条应该是合模线,感觉这个虾的外壳其模具分型有些不妥,船身和虾角浮筒都不合理。分型不合理其壳体的结构力也会打折扣。当然了这个外壳的造型,模具分型是比较难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那些黑色的线条应该是合模线,感觉这个虾的外壳其模具分型有些不妥,船身和虾角浮筒都不合理。分型不合 ...

扣10分
这个可是很有名的虾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扣10分
这个可是很有名的虾哦

这位老兄,很有名比不代表这个壳做的就很好啊(这里只是说玻璃钢外壳加工而言,不拿船型的设计构造说事),我只是说这个壳合模做的不是很合理而已,并没否定这个船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位老兄,很有名比不代表这个壳做的就很好啊(这里只是说玻璃钢外壳加工而言,不拿船型的设计构造说事), ...

..................................不够字数怎么办,就这么办

楼主(2013-02-26):
高手一般都不说的。。。

网友:
A。是带浮筒的好
C。是左边带一个好
F。浮筒是直角边的好
我想知道哪里有卖的。。

网友G:
虾屁股下面是带浮筒的好
还是不带的好
是左边带一个好
还是中间轴系外带个好
还是双边的好
尾部浮筒是安裝軸位置,右遑安裝舵的!現在的電蝦都是跑3個浮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虾屁股下面是带浮筒的好
还是不带的好
是左边带一个好

感谢高人指点。

网友G:
虾用高3800KV跑3S的37.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虾用高3800KV跑3S的37.5桨

我一直认为是高转速,不赞成高KV,我觉得还是6S暴力

网友:
我上6S都跑112了。。。。也才用640浆

网友H:
只是这只虾的体积真大。。。很耗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