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 通电 尾舵机拉最大舵量 自检后正常 什么问题

楼主(2012-10-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建议楼主升级下固件、或者返厂、正常情况下通电舵机是不会动的、自检结束后斜盘和尾舵机会动一下。

网友B:
返厂,检测才是硬道理

网友:
我的不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建议楼主升级下固件、或者返厂、正常情况下通电舵机是不会动的、自检结束后斜盘和尾舵 ...

哥们说的对,我也用G31,通电后尾舵是不动的,自检时会左右校准行程,然后回中点.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情况,一通电,副翼舵机就跑的行程一边的极限,之后舵机就在断电状态,可以扭动舵机臂的~
等自检完后,又变的正常了,飞行也不见异常!

网友:
是不是陀螺仪设置问题??

网友:
这个还有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