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阳模制作请教!

楼主(2012-10-16):
用轻木做了一个电滑机头的阳模,准备制作模具。之衣潜水看到有些前辈在模具上刷保护层以到于光滑,有刷清漆的,也有刷环氧的。由于买不到清漆,我就在轻木模具上刷了薄薄一层的环氧,但干了后轻木模上就起了很我小汽泡(天冷,刷了环氧之后我就用电热毯给盖起来加热了)。请前辈,起小汽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因为是木头....有缝隙自然有气泡,环氧渗透进去了。还有就是是否木头没完全干燥有水分?打磨一次再重复操作即可。你可以多调点环氧装到个长瓶子里,然后华丽地插入,吊起晾干~绝对比喷的还要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木头....有缝隙自然有气泡,环氧渗透进去了。还有就是是否木头没完全干燥有水分?打磨一次再重复操作 ...

可能就是没完全干燥,我打磨木头后用水先过,表面干了就直接刷环氧了,你说的长杯子放进去是好主意,但环氧我真用不起哈,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木头....有缝隙自然有气泡,环氧渗透进去了。还有就是是否木头没完全干燥有水分?打磨一次再重复操作 ...

哇巨奢侈的作法。。

网友:
得费多少胶水啊一次=。=

网友B:
硅胶质的光板超大号避孕套搞定哈,绝对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硅胶质的光板超大号避孕套搞定哈,绝对爽!

值得一试!!!!

网友:
避孕套也有要求的,1:阳模表面要打磨够光滑,要不模子什么样出来还是什么样,有柔化表面的作用。2:一定要抽出空气哦~亲~~所以最好留点余量,同样头朝下吊置,就算轻微漏气也可以使气泡在余量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