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怎么测转速的。

楼主(2012-10-16):
请教,你是怎么测转速的,听声音还是用什么仪器。还有GY701,是不是可以显示发动机转速啊。

网友:
測轉速買個轉速測量器就是了

圖片為市面上眾多可以買到的其中一種測速器

圖片為市面上眾多可以買到的其中一種測速器

网友A:
不便宜啊。。

网友:
这个吧,魔镜,价钱不算贵,还能接受 刚刚买了一个,拿跟朋友的激光测速仪对比了一下,还比较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便宜啊。。

确实不便宜啊,看来真不应该玩油机,

网友:
借来用用可以不

网友(2013-03-24):
测速仪对油机很重要吗?

网友B:
如果你有Futaba 的14SG + R7008SB, 买一块 SBS-01RO光学转速感应器就可以了。

实时转速数据。

网友: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

网友(2013-05-12):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Futaba 的14SG + R7008SB, 买一块 SBS-01RO光学转速感应器就可以了。

实时转速数据。

如果没有这设备呢?
后面该如何准备?除了换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