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数据系统,有没有便宜的达到如下要求的啊?

楼主(2012-10-16):
1,可以车多头螺纹。。。。。

2,支持电动刀架。。

3,主轴可以分度,,比如转30度,,转15度之类的。。

4,支持第二把刀。。。。可能我说的不对,,,我的意思是,另外搞个动力刀头,可以给工件分度打螺钉孔之类的。。。

大致就这样。。。。。。对车床数控完全不了解。。。望大师们指导下。。。。

网友A:
MACH3可以实现。

网友B:
车铣加工中心就可以,我用过的数控车达不到3、4的要求

网友C:
有的   928ta就带有分度  很便宜 1000不到

网友D:
车铣复合,成品机国产的20W左右,进口未知。一分钱一分货。20W以下的车铣复合,自己看着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H3可以实现。

mach3一圈只有一个信号。。貌似无法做吧。。

还有就是,,mach3车普通螺纹都有一点悠的慌,,估计搞不了多头螺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铣加工中心就可以,我用过的数控车达不到3、4的要求

加工中心。。。。这对业余来说,太遥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铣复合,成品机国产的20W左右,进口未知。一分钱一分货。20W以下的车铣复合,自己看着办

买不起。。。。。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   928ta就带有分度  很便宜 1000不到

哪里有这么便宜的啊。。。。淘宝上都是大几千啊。。。

网友C:
几千的事一体箱 里面有两个三相110步进驱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不起。。。。。唉。。。

真要是要干活用的,去看看二手市场,但是车铣复合系统,估计要准备3W--5W左右。国产的就去看看广数的。
假如是自己玩玩,试试手,或者自己加工自己的产品零件,然后组装后再出售的,那么妥妥的MACH3,因为自己加工的话,零件的检验和报废自己都可以接受。不至于误了交货期什么的。但是接单做零件,就悬了

网友:
帮顶
帮顶出高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ch3一圈只有一个信号。。貌似无法做吧。。

还有就是,,mach3车普通螺纹都有一点悠的慌,,估计搞不 ...

数控车车螺纹关键就是程序了,没用过mach3的数控车,不过应该也能车多头螺纹吧。估计转速要有反馈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千的事一体箱 里面有两个三相110步进驱动

兄弟,,,能帮忙指点下哪里有一千的卖么。。。。。。太迷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要是要干活用的,去看看二手市场,但是车铣复合系统,估计要准备3W--5W左右。国产的就去看看广数的。
...

我以前看过不少人改mach3车床的帖子。。

其中螺纹部分都觉得是弱项,,因为编码器的原因,,说mach3只接收一圈一个脉冲。。。也就是只能记录转速。。

这样的话,分度和多头螺纹就不好做了。。。

其实分度和多头螺纹,,本质性质都需要主轴的精确定位。。。。而mach3仅仅是定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车车螺纹关键就是程序了,没用过mach3的数控车,不过应该也能车多头螺纹吧。估计转速要有反馈才行

看很多人用mach3改车床,,,貌似都提到了一圈一个脉冲的问题。。

也就是说mach3可以找到0点,,,车普通螺纹没问题。。。但是多头的话,我觉得需要主轴反馈位置信号。。估计有点麻烦。。。

网友E:
带c轴的比较贵啊,普遍上十万

楼主:
中口制造。。。。。怎么被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以前看过不少人改mach3车床的帖子。。

其中螺纹部分都觉得是弱项,,因为编码器的原因,,说mach3只 ...

不管MACH3在多头方面有多弱,都不能掩盖其在多轴和价格上的绝对优势。一个系统只需要1000元(包括软件和接口板)以下就可以得到。
而说实在的,车铣复合系统的话,稍微好点的机器都只采用发那科的。包括20来W的国产机器也采用发那科的就说明,系统的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钱不多,又想出来产品(这里不包括外接单,外接单真的不建议你用MACH3,毕竟你一笔单子没做好,不单单是这笔单子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你耽搁了别人的货期,别人再耽搁别人的。损失不可以计算)只有MACH3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口制造。。。。。怎么被封了。。。。

呵呵,不知道,但是知道他的旺旺是龙猫非非。貌似以前是“名”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MACH3在多头方面有多弱,都不能掩盖其在多轴和价格上的绝对优势。一个系统只需要1000元(包括软件和接 ...

多谢多谢。。。看样子,成本是最大的问题。。

我还是得好好研究下mach3。。。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c轴的比较贵啊,普遍上十万

这个。。。。直接浇灭了我的欲望。。。

网友F:
MACH3
用铣床的不用车,4轴5轴就可以。

网友E:
要支持主轴联动最基本要达到三轴,主轴功率大现在普遍使用矢量型变频器,用到矢量变频器就要在变频器上加pg卡连接编码和控制器,至于换刀一般系统都支持,动力头就更加了只要能能m码就能用,如果业余的系统相增加c轴功能有个折中的方法,在主轴上加多一个同步轮然后用电磁离合连接一步进或伺服平时用普通电机做动力车东西,要分度就闭合离合利用软件的第四轴控制分度,效果不错,如果相增加绝对式控制只要增加绝对编码就是了,以前的厂就试过改仪表车做硬盘那个法兰,只是用plc控制,mach最大支持六轴这个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MACH3
用铣床的不用车,4轴5轴就可以。

hehe ,,很早之前想过。。。还没实践。。等车床硬件部分改好后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支持主轴联动最基本要达到三轴,主轴功率大现在普遍使用矢量型变频器,用到矢量变频器就要在变频器上加pg ...

多谢多次指导。。。。看样子我还得恶补知识。。。太懒了。。什么都想现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次指导。。。。看样子我还得恶补知识。。。太懒了。。什么都想现成的。。。

客气客气

网友:
我想知道中口制造怎么禁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次指导。。。。看样子我还得恶补知识。。。太懒了。。什么都想现成的。。。

主轴可以大的步进啊,又可以分度,又可以单动力啊,

网友G:
MACH3,主轴电机使用伺服应该就可以很好解决了,像步进一样,方向+脉冲,还有零点信号,我就准备这么搞的,拿D210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MACH3,主轴电机使用伺服应该就可以很好解决了,像步进一样,方向+脉冲,还有零点信号,我就准备这么搞的,拿 ...

那做刀路就得全手写代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