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用在 450SPORT V2 有副翼机上 效果会怎样

楼主(2012-10-16):
3GX用在 450SPORT V2 类似有副翼机上 效果会怎样 求高手解。 以前亚拓3G 和 现在 3GX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直接改DFC,效果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DFC,效果很好

网友C:
我也是sport v2改的dfc,只是用的mb,效果那是杠杠的,3gx一样差不到哪去。

网友D:
非常稳,适合新手练悬停~!!建议新手就这样搞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8148
这个帖子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
和用单轴没多大区别
根本不是什么更加稳,很稳……

网友G:
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H:
神马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