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 改双无刷有问题

楼主(2012-10-16):
mini cp改双无刷,用的bolt的双无刷电调,bolt的尾电机,A120电机正常,但是用hp05s(14000kv)的尾电机和主电机经常有一个启动不起来

楼主:
补充一下,用bolt的双无刷,bolt的a120电机,bolt的尾电机正常,主电机换hp05s就会发生主电机和尾电机有一个经常启动不起来

网友:
去问问B家的客服啊,也许是进角啥的问题呗

网友:
电流不够?

真不懂,只知道05S电流大很多的

网友(2012-12-11):
用更小内阻的电池,在电调的电源输入端并上220uF以上的电容试试,4V的体积比较小。

网友(2013-01-20):
hp05s电机+98的电调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