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像秒针一样抖动

楼主(2012-10-16):
雕刻机像秒针一样抖动,一顿一顿的,运行一会又好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前没发生过,把电脑借朋友回来重装MACH3后就有了,不知道是电脑的问题还是MACH3设置问题,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我遇到过,信号问题,不知道和软件或驱动有无关系,
我也没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信号问题,不知道和软件或驱动有无关系,
我也没弄清楚

以前没有的,看来遇到这种问题的比较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没有的,看来遇到这种问题的比较少.

哦那你这种 估计是干扰,吧各个点的接地检查一下.

网友B:
估计跟我的情况一样,我至今不得其解,我只是把驱动和电源,接口板归拢到一个箱子里面就出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跟我的情况一样,我至今不得其解,我只是把驱动和电源,接口板归拢到一个箱子里面就出现问题了

以前没有这个问题的,干扰也是全程干扰呀,但是一会就好了,现在的又出了新问题,急停又无法复位了,清零也无法清零了,好奇怪.

网友C:
检查一下是否有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是否有断线

不是断线的问题,三轴都一样,不是某一轴的问题.

网友D:
碰到过最后烧了两个驱动  总闸接不好有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碰到过最后烧了两个驱动  总闸接不好有火花

这个很有可能,过去再试试.

网友E:
应该是漏电,重点检查各接线端口,必要时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漏电,重点检查各接线端口,必要时换线

电源是开关电源,都已经接了地了,漏电的机会比较小,这个现象只在三轴开始启动时出现,比如在正常运行时按下停止,再按开始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估计是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
驱动器或电源不佳

楼主:
重装软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