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选购轻木的门道

楼主(2012-10-16):
因对
滑翔机
的休闲飞行产生了兴趣,想买些轻木、桐木作原料,然而对轻木/桐木的分类不了解,其中的材料密度(每立方米重量的公斤数)、与强度相互制约,而网上卖家又都大都标榜AAA级轻木,一时仲伯难分,不知如何下手,有请资深模友赐教:怎样选购这种休闲型电滑选材。

网友A:
这还真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滑翔机来说没必要用到桐木,轻木强度够了,做的时候注意纹理方向

楼主:
有请楼下续抒高见。

网友B:
淘宝上采购的AAA级木片大概可以挑出一半是可以做滑翔机的,剩下的很多是很垃圾的轻木,一折就断,要挑那种折断后还有一些纤维连着的木材才好,对着灯光检查有没有不均匀的地方,能看到细细的纤维走向,颜色发白的的轻木为上上品。

网友C:
轻木有国产和进口之分,国产轻木杂色稍显重一些,进口的色泽纹路都比较均匀,颜色也相对显得一致。
国产轻木选材并不严格,颜色偏灰的是靠近树根部的木材,质地较为紧密,比重稍大,适合制作较需要强度的零件,偏粉红的是靠近树梢部分的木料,相对较轻,纹理较浅,质地也疏松些,适合制作不太受力的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