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帮看下这种电机参数,

楼主(2012-10-16):
搞到二只这样的电机,不知道具体参数,请行家指点一下,谢谢,
大电机重0。6公斤,直径52MM,不连轴长92MM,连轴长127MM,请说下转速,电压,功率,谢谢。

网友A:
不认识这种电机,估计是直流电机,你先五伏到十二伏到二十四伏试试

网友B:
轴颈是8mm的吧,这个最大可以110V电压,内部做个特别好~~~~~看我老帖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颈是8mm的吧,这个最大可以110V电压,内部做个特别好~~~~~看我老帖有参数

谢谢,这个是双轴承的,声音很小,但不知道参数。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颈是8mm的吧,这个最大可以110V电压,内部做个特别好~~~~~看我老帖有参数

这只比你那种还要大的,我以为是DC230V的,直接过桥堆后用,电压190V左右,就是不知道应该到底是多少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认识这种电机,估计是直流电机,你先五伏到十二伏到二十四伏试试

我都用190V试过了,肯定不会是24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都用190V试过了,肯定不会是24V的,

24V 不一定是额定电压~

我这里有一个拆机的,还带一个桥堆,直接可以接220V 市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 不一定是额定电压~

我这里有一个拆机的,还带一个桥堆,直接可以接220V 市电的

那应该就是了,接桥堆不带电容应该就是190V左右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应该就是了,接桥堆不带电容应该就是190V左右吧。

恩,简单的交流变直流~我帖子里又拆机图,这款做工超赞的!市场价二手也得40元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简单的交流变直流~我帖子里又拆机图,这款做工超赞的!市场价二手也得40元以上

我是网上拿的新的,一个大的送一个小号的,28一套,当时就是觉得不错拿了二套,现在早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简单的交流变直流~我帖子里又拆机图,这款做工超赞的!市场价二手也得40元以上

现在就是不知道做什么用。本来想做个小台锯,转速感觉还是低了点。

网友C:
看起来就是普通直流电机,转速不高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就是普通直流电机,转速不高的样子

对头,就是感觉转速不够的样子,不知道用来做什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