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DSM2接收 全盘解析 全拆最轻可1g

楼主(2012-10-16):
dsm2真的是cp直最高的系统
掏宝上接收型号很多
我个人推荐飞越的6110
理由是电容是smd的&可以拆到很精简

买来是呈现T字型
经过拆ping脚+解焊
重量含天线1.1g~1.2g
天线改成漆包线=1g
焊接时版上有两个空点不用管他

网友:
前几天刚刚拆了一个,顺手贴图:

网友:
不错不错!还有种微型JST插头的微型4通DSM2接收,应该能拆得跟轻,不过价格贵了点!50元左右!

网友A:
有必要吗,为这点重量,整这么麻烦,要是失控了更麻烦.失控炸机了,又要修机,那就是超 他 M 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吗,为这点重量,整这么麻烦,要是失控了更麻烦.失控炸机了,又要修机,那就是超 他 M 的麻烦.

有必要的  製作10g內的機子
每一g都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吗,为这点重量,整这么麻烦,要是失控了更麻烦.失控炸机了,又要修机,那就是超 他 M 的麻烦.

哈哈,只能说你没到那个境界~~~

网友B:
我再次确认这个版块的疯子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再次确认这个版块的疯子太多了~~~~

哈哈,天凉了,丰田哥也穿马甲了。

网友D:
丰田哥忍不住跳将出来骂完再脱马甲

网友E:
DX4E 能用这个接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DX4E 能用这个接收吗?

能,4e 5e 6i及以上,都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天凉了,丰田哥也穿马甲了。

哎,好不容易整个马甲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丰田哥忍不住跳将出来骂完再脱马甲

我没有骂人吧?
以后就用这个马甲了,报名去日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骂人吧?
以后就用这个马甲了,报名去日本~~~

新兵蛋蛋。

网友E:
这个接收能上电磁舵和有刷电机吗?

网友:
haha
疯子太多了

网友:
越拆越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接收能上电磁舵和有刷电机吗?

有刷电机一定能用,用有刷电调就是了。电磁舵就有点麻烦,需要标准舵机信号到电磁舵的转换板,增加的重量和直接用直线舵机差不多了,有点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