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船入门--你想自己动手做船吗? 你想加入电船队伍吗?

楼主(2012-10-16):
论坛上看到一老外对电船做些入门基础的介绍.译成中文.与大家分享

他的贴已经有150个回复和将近10000个点击率

创建这个讨论话题是用于帮助新手的,那些希望自己动手做新船或者是对电船完全不熟悉的船手.

分几类如下目录

1---简介/动力系统
2---船体分类
3---电池
4---电机
5---电调
6---浆
7---PRE 测试
8---热度
9---轴系
10---LIPO信息

这个贴会持续更新以提供最丰富的电船信息

楼主:
1----简介
当FE 新手开始玩船时会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选择一个没有正确匹配的动力组合。大多数情况下这会导致过热。热量是电子设备最大的敌人,太高的温度必将损坏任何的电子组件。
在过去的几年,在选择无刷电机的时候最难做的的决定就是选择KV值。请通读电机的部分以了解如何做这个选择。

楼主:
2----动力系统
在一个电船里,组成一个完整的动力系统的五个关键部分就是以下几个:
-电池
-船体
-电调
-电机
-桨
选择这个组件最好的顺序就是
1)        船体
2)        电池
3)        电机
4)        电调
5)        浆

网友:
LZ继续,我顶你!

网友:
坐等余下内容

网友:
老谭,开始讲课了。好事。

网友:
热量是电子设备最大的敌人

楼主:
3-----船壳
船壳的选择是基于外形、速度和操作目的这些由个人偏好。有几个不同类型的船壳。
船壳的长度大大的影响了速度、动力操作、稳定性以及水面操作条件。船体越大就能控制更高的速度、更强的动力,而且在所有水面条件下会更稳定。这个典型地适用于下列所有的船体类型。

单体船/MONO----最普遍的,有一个通常是V型的单船体组成。在比较多波浪的条件下表现出色,速度比较慢,比较难控制。最容易组装。平衡度@20-35%

双体船/CAT---由两个在中间部分的配有隧道的外在安定翼组成。提高的速度和操控,波浪水面表现好。很容易祖装。平衡度@25-35%

Tunnel---由两个在中间部分的配有隧道和通风帽的外在安定翼组成。以外在电机为动力装置。速度高和易控制,在波浪水面表现一般。组装有一定难度。平衡度@25-35%

虾---规模大的电力---为速度/操控而设计
高速易控制,在波浪水面表现一般。难以组装。前安定翼的机翼后缘保持平衡。

OUT Ragger---为最小的阻力设计。由配有吊杆的窄小中心盆组成,安定翼弥补了到盆的距离。绝佳的速度和控制。波浪水面表现差。最难组装。平衡度@前安定翼的机翼后缘或者几英寸后。

所有的FE船体都有一个船舱。恰当的保持船体不进水,封住船舱口和检查盆的泄漏。拥有一个封闭的船体会让你的电子设备不湿水。我用的是Clear Renfrew Hockey Tape。快速电力船体不需要用单独的无线电箱。在船舱和船体里面加浮选是一个明智之举,以防它下沉,而且水会不知怎么的就渗入到里面去的。

每种船壳形状稍后发些图,以便理解.

网友:
多媒体时代,没个图,看着有些单薄了

网友A:
LZ,大哥,求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船壳
船壳的选择是基于外形、速度和操作目的这些由个人偏好。有几个不同类型的船壳。
船壳的长度大 ...

有希望吗?大哥?

网友:
此贴完成建议贾版主收入扫盲贴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大哥,求带啊!!!

欢迎你来.我这儿有专门的训练场地.

网友B:
你们那里训练啊 老板

网友C:
FE船体?FE 新手?这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你来.我这儿有专门的训练场地.

收徒弟还是小弟啊。。。
算偶一个咯。。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FE船体?FE 新手?这是什么?

FE是FAST ELECTRICAL 的缩写也就是电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那里训练啊 老板

朋友,如果可以的话,请不要称我为"老板"
谢谢!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那里训练啊 老板

我们这边也不训练习,只是有个专门跑船的场地而已,布好标了.欢迎你们来这儿玩船.

网友:
不错不错,支持一下,插个队

网友:
继续继续,等着学习呢~

网友:
新同学来此学习,学习。。。LZ讲课很好

楼主:
电机
为船体选择一个适合的电机,了解船体的尺寸和所用电池的数量是很重要的。船体的尺寸将决定用于电机的参数。电池的数量将决定了所需电机的KV值。
20”/55cm – 34”/86cm的船体一般使用一个540的电机,直径为36mm,长度是50-75mm。
34”/86cm – 40”/102cm的船体使用直径为42mm或以上,长度在60mm以上的电机。
决定一个电机最适合的KV值,需要用到计划使用的电池数量。下面的图标为选择正确的KV值提供了一个广泛的根据。
2 cell LiPo > 3000-5500Kv
3 cell LiPo > 2000-3500kv
4 cell LiPo > 1350-2700Kv
6 cell LiPo > 900-1800Kv
8 cell LiPo > 675-1350Kv
10 cell LiPo > 550-1100Kv
12 cell LiPo > 450-900Kv
这大概是基于一个每分钟转数的范围。这个范围大约是20000RPM-40000RPM,在这个范围里面,大约30000RPM是对几乎所有模型船的一个最适合的标准。大于40000RPM可能认为是一个SAW(方法单一的)装备,这里不予以讨论。
MONO船所需的KV值比较低则需要比较大的桨)
OUTRIGGE船型的船体需要的KV值比较高端则需要较小的桨)
较高质量的电机可承受比较高的KV值。
较低质量的电机用比较低的KV值。

未完待续.......

楼主:
电调
电调控制着从电池到电机的电力。为了能操控电流消耗,必须根据电机的要求正确地选择电调。
这里推荐选择高质量的电调。最普通的电调就是Castle Creation制造的HV和LV Hydra120.很多时候,这些高压和低压电调会控制大部分的装置。确保所选的电机不会超过电调的最大连续额定电流。如果它确实超过了,这就需要一个较高的额定电调。
当使用多于4s LiPo或者12-14NiMh的电池,在电机上面断开BEC和使用一个4或者5 cell NiMh接收包或者有调压器的2 cell LiPo 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断开BEC使电调上的中心线移到RX lead。如有需要,可以把用针把它推出去,稍后替换。
根据电机制造商的推荐为电机调速。如果不懂得。就保持低速。例如,Nec 1D电机一定是设定为低时序。
切掉电压的标准是每个电池3.0v。然而,如果你使用的电池不需要太大的电力,为了早一点停止运行,我建议把数值提高一些,给接收包留一些容量。

楼主:
需要桨的平衡和打磨,点击我
为使用而选择正确的桨是最难做的决定。太大的桨必然会损毁电子组件。太小的桨不能让船运行。不是电压损毁了电机,而是它的电流和最大转动速度损毁了电机。电流是由电机的负荷所控制的。
如果不知道一个保守的桨的特定使用方法是什么,我建议你去寻求意见。每一个组合都是不一样的!
2 cell LiPo 6 cell NiMh – 30mm - 40mm Diameter
4 cell LiPo 12 cell NiMh – 37mm - 46mm Diameter
6 cell LiPo 18 cell NiMh – 40mm - 52mm Diameter
8 cell LiPo 24 Cell NiMh – 45mm – 55mm Diameter
10 cell LiPo 30 cell NiMh + - 48mm+ Diameter
理解这个图表是很基础也是极为重要的。对于任何特定的组合,最好的或者最保守的桨可能不在这个范围内。
较大的桨会增加负荷,增加的负荷将导致电流消耗的增加。较小的桨会减小电流消耗。较高的桨节距会增加电流消耗,较点的会减小电流消耗。
较大的桨可能会制造出稳定问题,使它难于在转角运行并制造扭力转向。在较低速时使用一个较大的桨的一个好处就是有推动力。在水平上加速会更大。因为很少会滑动,所以使用较大的桨效率更高。
较小的桨在追成平局时可能滑动更大,加速较小,但有几个优势。它们一般在转角运行时操控更稳定,在艰难的加速下不会使船体转出赛道。

楼主:
电池数量
一艘船的电池数量最好是根据船体总长度来选择。下面的一览图决定了,在提供最佳速度、表现和控制动力的同时,一个特定的船体需要的电池。
20”-27” / 55cm-68.5cm > 2 cell LiPo / 5000mAh / Min. 25C
25”-31” / 63cm-79cm > 3 cell LiPo / 5000mAh / Min. 25C
27.1”-34” / 69cm-86cm > 4 cell LiPo / 5000mAh / Min. 25C
34.1”-40” / 86.5cm-101.5cm > 6 cell LiPo / 5000mAh / Min. 25C
40.1” + / 102cm + > 8-12 cell LiPo / 5000mAh / Min. 25C
1P建议在每个范围较小的长度,低电流消耗低KV值
2P建议在每个范围较长的长度,较高电流消耗和增加可靠性的KV值
S=串联。当电池串联起来电压增加,容量不变。
P=组。当电池平行容量增加,电压不变。并联包会延长跑船时间,增加最大的连续拉力,提高可靠性和减少并联包的储热。
这只是一个一般的指南,并不意味着在35船体上你不能用8甚至10电池船桨。
注解:并联保不能增加C等级。C等级是一个特定等级,不能改变的。并联保使容量加倍,也就使有效的恒定电流加倍。

楼主:
引用 楼主:

需要桨的平衡和打磨,点击我
为使用而选择正确的桨是最难做的决定。太大的桨必然会损毁电子组件。太小 ...

优势:当直径和节距相等的时候,2叶桨vs. 3叶桨
2叶桨
-更高的最高速度
-较小的电机负荷
-电机的转速更高
3叶桨
-更大的推动力/更快的加速
-增加稳定性和转弯的平稳度
-更高的升力特性
OCTURA 桨指南
12 最适用于水下驱动装置。低螺距较大的直径。
X4是低升力通用桨
M4与X4相似,但移动扣环针减少桨的负荷
Y与X系列先死。但有大10%的螺距
X5与X4相似,有中等的升力和更大的螺距
14是中等到高的升力,一般用于虾艇
16是高升力桨,用于OUTRIGER船和虾艇
17是最高升力桨,用于OUTRIGER船和虾艇
P7与17系列相似,但是更倾斜,稍微低的升力
19是高升力桨用于OUTRRIGER船和虾艇
V9是中等升力和大螺距,适合OUTRIGGER船和虾艇
20是中等偏高的升力大螺距,适合电感穿,虾艇和SAW赛艇
21是高升力,用于支架船和虾艇
22是高升力,最大的界面驱动,只适于直线速度
PRATHER 桨指南
所有通用桨螺距比接近1.5,从1.5-1.6
Prop #-DiameterPitch
215-40.6mm-63.5mm
220-43.7mm-66mm
225-46.7mm-71.1mm
230-48.2mm-76.2mm
235-50.8mm-81.3mm
240-53.8mm-83.8mm
245-57.1mm-88.9mm
250-58.4mm-91.4mm
255-61mm-96.5mm

楼主:
PRE 测试
当船体最终完成并有一个很适合的动力系统,遵循以下的几个步骤是很重要的。
为一个特定的装置选择一个最保守的桨之后,装载部件和把船体放在水面上跑45秒。45秒之后,拿起船体,记下电调、电机和电池的温度。如果所有的部件都140F/60C之下,再跑45秒。如果温度仍在这个标准以下,继续跑45秒,继续这个模式。
如果温度超过了安全界限,那要么超过了最大的可跑时间,要么用过大的桨,要么两者都有。减小桨的尺寸或者跑船时间。
遵循这几个简单的规则会增加成功跑船的机会,一次或者一百次
为了更加安全,只做几次总共是20-30秒的,然后拿起船体。检查温度是不容易,但可以省很多钱。

楼主:
热量/温度
设备升温有几个原因,这里的情况可能是起因。过热 -- 高于140F/60C。很多时候,设备过热不只是一个原因。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最合理的修理。
电机 – 过热
可能的原因
-没有推动轴承,当使用推力的时候产生额外阻力
-轴内捆绑。当电机连接不上,旋转桨轴也无补于事
-过多桨
-过长跑船时间

电调 – 过热
可能的烟瘾
-电调不适合电机 – 超过了直流电界限。这时需要较大的额定掉条
-过长跑船时间

电池 – 过热
-电池消耗太多的电流。增加容量或者C等级。只用最大值为80%是可计算的最大放电率。
-一次跑船时间过长。确保不要转储包或者切断低电压

如果所有的部件都小于60C或者140F,你的装备就足够了。

我也喜欢用数据记录设备区记录,就动力而言,我所用的系统。我用的产品是鹰树记录器。在船接近最大速度的时候,我能形象地看到压阀时,我所拉的电流大小。我还能记下在船加速时候,所需的最高电流拉力,这些最高点只是持续短短几秒。与鹰树不一样,瓦特仪表器会抓住这几个数值。它能可能会误导你,你所看到的,系统所用的强大拉力比实际使用的要小。

楼主:
以上有些打错了, 以后更正.未完..................

网友D:
好贴,浆的规格有点看不懂。

网友E:
非常好的学习贴,收益颇甚。

网友F(2012-11-23):
打上标记、、慢慢学习、、

网友G:
你好.我在广州.想做电船,怎樣加入?QQ 1471287071
.evancetmj@21cn.com

网友H:
怎么没有图辅助啊

网友I(2013-05-14):
学习拉,慢慢等更新

网友:
学习了,有图就好了。。。

网友J:
楼主辛苦了。给电船的入门朋友带来的福音!!好贴!!

网友K:
顶一下
其实能文字理论解说已经是難得的了!
还有模型船种分類真不少,祇能自己耐心去找到合適自己的贴子去鉆研,分析!!
集天下之大全,这就是船模的乐趣了。

网友L:
学习了。受益匪浅。感谢LZ

网友M:
楼主辛苦了!感谢!
不过有些若能够配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2013-06-24):
公益贴,基础贴,好贴

网友I:
数据提供
的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N:
学习中等待后续

网友O:
占楼等更新

网友P:
1) 船体
2) 电池
3) 电机
4) 电调
5) 浆
应该还有6 连轴器
7传动杆
8买一个好的遥控器
9大功率舵机
防水风琴管、还有就是转弯要的舵片、这样应该就差不多完成了、

网友Q(2013-09-18):
有不懂的地方,不过还是好贴啊。慢慢学习。

网友R(2013-11-01):
好帖 学习帖 对全面全局性的理解电船这个系统(船壳、电池、电机、桨、相互之间的安装位置、尺寸)有极大的好处 谢谢! 期待后文

网友S:
又学习了,老谭

网友T:
太理论了,直接那一个案例做教程还好。

网友U(2013-12-15):
楼主,弄个电子版的给我发一份,十分感谢!地址
740902397@qq.com

网友V:
很有用的

网友T:
边看边学习吧,挺多看不懂的。

网友(2014-06-19):
haotie 技术贴要顶

网友W:
学习,建议楼主整理下

网友X:
非常好的技术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