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雨天气飞四轴飞丢了

楼主(2012-10-16):
今天下午小雨天气我就在院子里飞了四轴,飞了大概5分钟高度估计有100多米然后越飞越远回不来了,最后只好缓收油门降落了,可是降落的位置不知道在哪,后来我出去找了20几分钟才找到。还好虚惊一场!回来时我的鞋子裤子全都湿了。可是我觉得值得!

网友:
飞那么高干嘛……换作是我10米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
100多米高,肉眼都看不见了

网友:
楼主标题党 丢了还能找到 ...

网友:
100m……一层楼3m的举架的话 也要30多层啊 好吓人

网友:
你图个什么啊   飞那么高    这次比较幸运  下次呢?

网友:
用了OSD也经常估不准实际高度,误差挺大的

网友:
估计是用眼睛估的距离以前六轴飞的好高,差不多只看到一个点了,以为有两百多米了,后来装了GPS才知道那个距离也就80多米

楼主:
结果我是用控找到的,打下油门再收掉,听电机的声音找到的

楼主:
高度肉眼估计的,最后只看见个黑点点,找不到方向了,加上风吹所以越飞越远了。提醒广大魔友别飞太高啊!

楼主:
结果找到的地方离家有600米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果我是用控找到的,打下油门再收掉,听电机的声音找到的

这个方法来找,安全吗,呵呵

网友:
确实是标题党,飞丢是不能找到的,找到了不能说飞丢。

网友:
飞出去600多米,听电机的声音能找到,真厉害!

网友:
天啊,下小雨还飞100多米高!!!LZ胆子真大!!!难道没有安装GPS吗?

网友A:
我也有相似的经历

网友B:
LZ厉害,飞丢也能找回

网友C:
準備穿云的嗎 ?

网友D:
佩服你的`飞走了,还能找回来

网友E:
這樣還找得到算不錯了

网友F:
幸运呀,找到了

网友G:
看不清姿态的时候,通过打副翼的操纵杆来判断机头方向,楼主没玩过直机吧

网友H:
100米只看到一个小点了

网友I:
我飞过两次200米有多,一次是飞宇飞控,一次是naza,基本上是一个黑点,附近一栋36层高的楼,看到这楼的屋顶很小。

网友J:
飞那么高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