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电解水,搞个微型氢氧焊可行否?

楼主(2012-10-16):
看到淘宝上有微型焊枪卖,想自己搞个装置电解水出氢气氧气,接上焊枪烧不知可行否?
现在开关电源体积不大,电流却不小。用来电解水应该是合适的。
虽然我知道这样成本不划算,但是适合自己DIY用。你想灌一个两升的瓶,几乎没人愿意搭理。
本人没有做过气焊,请各位有经验的师傅们赐教啊。

网友:
应该有这样的商品机销售,电解水,焊炬。记得是在广告商那边看到过,用来烧有机玻璃的边边,使其圆润。

楼主:
他们买的那个都很大个头,价钱不低啊。而且关键的是,他只用一根管子把氢氧混合气通进焊炬,心里头总觉得不踏实。
我手头上刚好有几个开关电源,一直不知道该干什么好,想用来做这个试试。

网友:
不懂,压力不够吧

网友A:
想玩气焊,踏实的搞氧气+乙炔那种批量化的东西。

你搞的这方法最后肯定是费效比极差的,也就是说绝对不少花银子;而且制取气体过程中和使用中的安全是个极大的问题。

楼主:
我是想知道两个数据,一个是一度电能产生多少氢/氧气。还有就是最小的焊炬,比如H02-1,需要多大气体流量。这样的话就可以算出来要多大电流才能支持住。压力的话,就装个压力开关,气压大了就停止,小了就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玩气焊,踏实的搞氧气+乙炔那种批量化的东西。

你搞的这方法最后肯定是费效比极差的,也就是说绝对不少 ...

实在是找不到肯帮忙充2L小罐的地方。才不得已出此下策的。

网友:
今天刚关注过。 LZ可以考虑接自家煤气瓶的焊炬,TB上约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玩气焊,踏实的搞氧气+乙炔那种批量化的东西。

你搞的这方法最后肯定是费效比极差的,也就是说绝对不少 ...

正解,小时候搞过电解实验,把个玻璃瓶炸飞了,旁边观摩的同学吓得脸色发白,直接说,我先回家了

网友:
现在电解制氢效率很低的,而且不安全,如果要配套全部的电解制氢设备和焊炬、防回火等价格不便宜!对了还有压力表什么的!

楼主:
看来要打消这个念头了。

网友:
小时候搞氢气也炸过,不安全

网友:
听说这个要用等压式焊炬,射吸式的貌似不行

网友:
我在收废品的老头那里用5元钱买了一个净水器的罐子,试验过HHO水焊机,但是只用一个罐子火力太小,没有做成功,经验总结至少要用4个这样的净水器罐子来制作,才有可能成功,全部用的是304不锈钢制作的,为了给有兴趣制作的坛友一个经验资料,现附上我的图片,以供交流、参考。

楼主:
您这个产生的氢气氧气直接混一起,怕不怕炸?另外,产气量不够的话,直接加大电流不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是找不到肯帮忙充2L小罐的地方。才不得已出此下策的。

氧气用小瓶,用液化气代替乙炔

网友:
这个不能弄,小时候从充电中蓄电池的排气口收集气体放瓶子里,接一跟很细的管子点燃,没想到瓶子都给炸飞了,吓死了,以后再也没敢弄

网友:
混合气体会迅速燃烧,反应及其迅速,剧烈

网友:
这种水焊机有好多的成品销售,一般一个1千瓦的,能产生多大什么样的火苗?酒精灯那样的?我估计不会像喷灯,电解槽压力不会很大,气体喷射速度也不会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产生的氢气氧气直接混一起,怕不怕炸?另外,产气量不够的话,直接加大电流不可以么?

旁边那个白色的罐子就是用水来隔离防爆的,当瓶内有一定的压力后,从喷嘴喷出的气体速度较快,火焰来不及回火就不会发生爆燃,一个瓶子产生的气较少,火焰较小,至少要4个瓶子产生的气,可能才会有用处的。

另外加大电流不可取,一是发热厉害,而是效果会有但是有限,要长时间使用的话,关键是要加大电解的面积才是王道。

网友:
我们公司有到这个设备.氢氧发生器.日本鬼子产的.用水与氢氧化钾勾对做电解液.

网友:
电解出的氢氧还不够你用的,再说也不安全

网友:
电解水效率太低,不划算

网友:
以前轻兵器论坛上看到个前苏联人自制的

楼主:
查了一圈有点明白了。产气的量只是跟电流有关的。在水(加电解质)的电阻率不变前提下,提高电压虽然可以使电流变大,但是电压乘电流,功率消耗太大,都用来加热水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增加极板面积,使电压保持较小就可以增大电流。
我看了楼上的照片以后有一个想法,如果用不锈钢网做成一系列同心园筒,来取代您的片状极板,是否效果会好点?搞四个产生器好像体积成本都太高。
另外,您作实验的时候发现极板腐蚀现象没有?情况怎样?

网友:
安全重要啊,这东西有点。。。。。。

楼主:
谢谢关心,这个东西(氢氧发生器)已经有成熟产品的,想必从成本和安全性上来说,都还尚可接受。就是看能否简化自制了。

网友:
氢氧火焰温度相当高, 连石, 不锈钢等都可以熔化.

网友B:
还不如用化学反应法,制取氢气可以用氢氧化钠和铝反应,烧碱和铝都不贵,用乙炔的那种反应罐。氧气可以直接买氧气瓶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圈有点明白了。产气的量只是跟电流有关的。在水(加电解质)的电阻率不变前提下,提高电压虽然可以使 ...

引用:“我看了楼上的照片以后有一个想法,如果用不锈钢网做成一系列同心园筒,来取代您的片状极板,是否效果会好点?搞四个产生器好像体积成本都太高。
另外,您作实验的时候发现极板腐蚀现象没有?情况怎样?”

1)。做成同心圆,不锈钢的加工难点,最好要有卷筒的设备,为了加工容易些,所以用板状。不过觉得用圆筒的和板状的面积可能差不了多少。

2)。腐蚀肯定会有的,可能比较微小,板面倒没有什么很明显的腐蚀,只是板面颜色发棕色,j电解水发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用化学反应法,制取氢气可以用氢氧化钠和铝反应,烧碱和铝都不贵,用乙炔的那种反应罐。氧气可以直接 ...

化学办法的控制性能较差. 要用氢气时, 加酸入金属, 工作毕,
酸还有產生氢气. 而电器办法就只是关了电源.

比例问题, 两份氢一份氧, 要多小气流, 速度, 份量, 要开
多大的气等等问题. 电器方法, 能电解出来就比例刚刚好,
不用担心那个气份量的多小.

网友:
真是厉害呀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