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磨,打算做雕刻机主轴,请教怎么调速,附图片,看是什么电机

楼主(2012-10-16):
      前些时买了个无刷电磨,打算用来当雕刻机主轴用,网上查了下资料,说是用变频器可以调速,自己查看了下跟坛子里面某人的雕刻机主轴比较像,但是电磨到手,感觉噪音比有刷的木工修边机差不多大,请教大家这个是什么电机,能不能用变频器调速,还有噪音能不能降低;请懂电机的大大现身啊!造福论坛!

楼主:
在加一张图片,可以看到无刷转子的图片,是螺旋型的磁场!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加一张图片,可以看到无刷转子的图片,是螺旋型的磁场!

后面的驱动听说是定速变频器,有什么办法可以调速??个人对电机不太懂,玩不来,各位大大支个招啊!

网友A:
看图片可以用变频器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可以用变频器驱动

不对吧,28兄,这个用市电的,,,,,,,,,,,,

网友:
自带变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28兄,这个用市电的,,,,,,,,,,,,

看内部是异步电机方式,看看接线是三相还是单相的,三相是变频方式能驱动,单相的用调速就是了,三相看接线头接几组驱动管,看这构造应该很不错

网友:
好像是鼠笼式异步电机,应该不是所说的无刷电机。转子不是永磁的。

网友:
控制器+感应电机   想不到这样也行!有扭矩吗?

网友A:
这个是两极电机,如果定频是四百hz转速挺高的,转子也是高频率设计

楼主:
看了下,接口是三根线进电机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接口是三根线进电机的,

从驱动器到线圈是三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两极电机,如果定频是四百hz转速挺高的,转子也是高频率设计

请教怎么能看出是高频设计的?

网友:
就是转子鼠笼比普通电机要密斜度要大

网友:
你如果有电子基础可以看看控制器芯片上网查查频率设定方式,如果看到555集成或其他脉冲电路就能改成调速了,所谓定频就是设计时没有预留用户调整速度而已

楼主:
楼上高人,谢谢了,我先试下,如果能改我就试试了,说不定噪音可以接受就不出了,还是比变频+水冷便宜,

网友:
无刷?转子是永磁的?难道是感应的?高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高人,谢谢了,我先试下,如果能改我就试试了,说不定噪音可以接受就不出了,还是比变频+水冷便宜,

这和本来就是风冷设计的,不过这功率应该不会很大做个小雕头还是不错的,轴承都是免润滑的高速轴承,只是精度不是太高

网友:
异步电机嘛,转子级数少,转速高,没劲,不过电磨不需要大扭矩,确实没有电刷,厂家没有骗人,

网友C:
工厂没有配套驱动器吗,这谁要啊,我在淘宝搜索下看

网友C:
看了下,有个驱动器要300多,磨机也300多,还是新电主轴加二手变频器方案适合!

网友D:
我买过一个,但不是这样的,上面有调速,没意思。啸叫声刺耳。把叶扇去掉也是那德行。还得是水冷,好东西,价高些也能理解。以前有出的,就是太贵,往3千靠了,我这水准的拿不起。

网友E(2012-11-18):
SB的厂家 什么东西都要套上无刷 无刷两字很值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