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个3号!再造的坦克烂尾中!今天出来活动一下!视频为证!真的不掉链!

楼主(2012-10-16):
泥泞的俄罗斯

网友:
看出来了  你是对这个3号绝望了   但不舍得扔  于是乎就在这往死里折腾啊

网友:
行走姿态很好看啊,LZ改了悬挂的?

网友A:
问一下楼主头像的兵人在哪儿买的?短一个

网友:
看出来了  你是对这个3号绝望了   但不舍得扔  于是乎就在这往死里折腾啊
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头像的兵人在哪儿买的?短一个

HL的只是重新画了一下!

网友B:
悬挂改得真不错,感觉履带有一点松。

网友:
悬挂很不错  很有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挂改得真不错,感觉履带有一点松。

其实三号坦克的履带调节到什么状态我也试着调节过N多!参考图片和纪录片中的3号坦克履带在行走和停车状态表现最后调整成现在的状态!静止时履带在托带轮位置有下垂呈波浪状,向前行走时候由于驱动轮的作用离去驱动轮至第一负重轮之间的履带会明显有几节确实已经附着地面,当前进时左右驱动轮调整方向履带也会呈现松紧不同的状态!履带过松容易掉带,过紧压迫悬挂失去悬挂的行程!现在调整的状态在越野起伏路面可以使路轮更好的贴合地面!要想完美体现坦克悬挂的视觉效果--履带、路轮、驱动轮、诱导轮、摆臂、扭杆都要精心调试!对于山巫兄的3号那是羡慕妒忌(不恨!哈哈)!铁盒的3号是用了很多心思!但是坦克不光是有一副金属的躯壳就是完美!躯壳也需要灵魂!铁盒的3号不足是在腿脚先天不好外加心脏缺 陷!(个人意见!)先说腿吧!没用扭杆就是“铁盒”一个!造成摆臂轴与车体连接受力易变形移位反应到路轮呈“八”字也会影响履带!使用扭杆延长了摆臂轴在车体里方向性,由于需要固定摆臂和扭杆会有多出固定设计防止因运动和车重造成的“八”字腿!再说传动部分!失败中的失败!悬挂受力其实与车内机构布置重量分配有极大关系!我一般遵循坦克两头重的原则,主要考虑坦克进入和离开障碍的平稳性电池电机齿轮是最好的配重!跑题了!不好意思!说到铁盒的3号传动机构很垃圾!空间那么的大搞个接近原车的动力机构难吗?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因为我心目中的完美坦克要操控起来要接近实车!在把玩时感受那个时代的人对坦克的理解!坦克是有灵魂的!它希望自己驰骋在战场上不管结果如何它证明了自己的用履带征服过---敌国、天气、各种地形、还有我的心······

网友C:
感觉履带还是松了点,信地回旋的话可能会掉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履带还是松了点,信地回旋的话可能会掉链.

真心没掉过履带!所有轮子一条线!所有轮子连接很牢固!所有地面不掉链!泥坑里都转过!只有转不动没有掉!

网友:
被“再造的坦克烂尾中”吸引进来,却没有看到再造的坦克尸体,遗憾啊,失望啊,把你那烂尾坦克零件弄点过来,我只要驱动轮就行了,其他的留给别的模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三号坦克的履带调节到什么状态我也试着调节过N多!参考图片和纪录片中的3号坦克履带在行走和停车状 ...

嗯!明白你说的。

其实我也说过很多细节,铁盒不是扭杆不扭干的问题,也不只是路轮强度的问题,最主要是张紧轮的问题:原张紧轮不能实现锁死,强度也不够,造成重拉下从坦克顶上往下看,两条履带在尾部形成燕尾形,履带断面又呈外八,如此双外八,结果就是转向不堪重负。

罗很清楚我的细腻,在改造中我的意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就是三号的驱动轮轴、张紧轮轴和前后各一对承重轮轴在改变了强度和锁定功能后,轴与车体的旷量足以保证彻底消除双外八原状况,这一点已经实现,可喜可贺!

甚至我还对罗说宁可把紧张轮轴装配成小内八来以防万一

铁盒的改好绝对是精品!

我对铁盒的动力是满意的,要说电调动力也的确发挥不出机械档位的效果,所以扭力比原电机打了折扣,这是电调动力的缺 陷,我不满意的是电调声音大过音效声音,这个很尴尬,我宁可仿真音效声大的有点夸张也要盖过那电调声,这个应该比较好解决。

扭杆弹簧不适合1:6的,占空间,使得坦克重心增高,调校很不方便,螺簧效果很好,这是我一向的主张,因为玩RC是要不断维护和替换的,螺簧结构市场上很成熟,玩得起来。

铁盒决策人重点放在外观仿真和功能演示上,但缺乏对RC模型性能和可持续性的重视,我们现在努力的正是铁盒需要认知和扩充的环节,不管仿不仿真,RC模型必须经得起高强度、高难度、高耐用度和仿真模型必须的高仿真度,必须的。

网友:
楼主关注的脱链问题还不能含盖其它要求,如果铁盒像你这样在同样的地方开一圈那是很漂亮啦,关键是坡坑转向和回旋对履带、悬挂的考验是严峻的,铁盒原车在草地上转向受阻,更不能回旋,光滑地面铁盒那个猛,经常要担心自己的安危

所以不给RC坦克建造比例难度场地我一向是反对的,这样玩不仿真了,失去了仿真RC模型操控或测试的完整性,不管到哪儿,只要有适合玩坦克的地域我都会YY一下,有一次我看得发呆,朋友不解,我就说我在想遥控坦克在这里玩很适合,你看那坑,你看……朋友更是不解,快要疯了直摇头,我依然面露痴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