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过这种无刷的朋友吗

楼主(2012-10-16):
                         看图,,,,,,,上次有人说过这个,今天无意在淘宝上看到,这个功率最大600w 接220,600转还有3牛的扭矩,速度可以显示,可调,,价格我觉的不便宜也不贵,就是运费贵,,,,,,有玩过这个的吗,这个用来做小车车动力或者铣床动力也不错,,,,,,,有用过的朋友来说道说道,,,力气咋样,,,,,谢谢

楼主:
这个好些还有个什么编码器吧,,,,,,,,,,,,,,,,,请用过的朋友说下,不胜感激,我想入

网友:
这个不是无刷,衣车的变频马达

网友A:
这个能接受上位机的控制信号,你这不知多少我在配件店买过最便宜五六百的,还能接上位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接受上位机的控制信号,你这不知多少我在配件店买过最便宜五六百的,还能接上位机信号

28兄,什么是上机位控制,,,,,,,,这是无刷,,,,,,,,蛮静音的,掌柜还脱了个电机给我看了,后面还有编码器

我想用这个来当动力,大小也还好,就是不知道力气和低速的扭矩怎么样,,,,,,

网友:
那就不如用东元伺服驱动400瓦的伺服电机来得划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8兄,什么是上机位控制,,,,,,,,这是无刷,,,,,,,,蛮静音的,掌柜还脱了个电机给我看了, ...

缝纫机用的~是你看看转子是不是磁性的如果是是无刷如果不是是变频,带编码是必须有的他要显示实际转速

网友:
控制器边上那个接臂就是接缝纫机原来脚踏的,后面这该还有一个串口

网友B:
放心用吧,很好用,我装 车床就在用,同步带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用吧,很好用,我装 车床就在用,同步带传动

,,,,,,,,,,,,速度力矩怎么样啊,,,,,,多说道说道啊,,,,,,,请短个你买的那个款的淘宝链接,我这个掌柜说有600w最大,395米,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啊,,,,,,,,,谢谢了

网友:
我那个700w
调速需要改装
里边是热地
注意安全

网友:
这个电机是已经带有变频器的了?

网友:
价位好像不对哦,无刷的550W 1500转要卖1000多呢

网友:
关注下 淘宝上看过了 也准备做个车

网友B:
这个电机400多一点,已经包含220V的无刷驱动了。 带有两种模式,普通模式,和恒转速模式。 实测输入功率有700w, 最大转速4000,车床需要1:2减速。 我一直在用。

网友:
我买过一只.还不错.挺有力的.

网友:
我有一个这样的但是前面是个调速器。

网友:
担心不能长时间运转,因为衣车多半是转转停停,用在车床或铣床上,转的时间长了会烧坏不?

网友(2012-11-18):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400多一点,已经包含220V的无刷驱动了。 带有两种模式,普通模式,和恒转速模式。 实测输入功率有7 ...

大哥,,,,,,,,,,你的国良改数控改玩了,有空补图啊,呵呵,,,,,,,

                   你说这个无刷,有二个模式,,,,,,,,长期工作电机发热咋样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