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好险啊用T8FG设置熄火硬件开关

楼主(2012-10-16):
说起来真是吓我一大跳,我用一个T8FG硬件上的一个SF作为熄火开关不知道那里环节出了问题,刚开始把直升机电机线插上,然后开控,油门推那么一点点,直升机就低速转起来,我想试用下熄火开关,把那个SF键一拨,直升机立马全高速转起来,我立马把熄火键驳回去,这才停了,吓死我了,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明明是熄火开关咯,怎么变成这样!!!!!!!!!!!!!1

网友A:
太危险了,没弄明白前切不可大意

网友B:
你是要设置THR CUT么?电直用THR C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设置THR CUT么?电直用THR CUT??

是的兄弟,我就设置这个.不知道怎么的,那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兄弟,我就设置这个.不知道怎么的,那里出了问题

还好当时是副螺距,不然炸鸡了,炸鸡是小事情,人别伤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危险了,没弄明白前切不可大意

是啊.......这威力450听声音都可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兄弟,我就设置这个.不知道怎么的,那里出了问题

据我所知,电直只能用THR HOLD,然后把HOLD模式下的油门曲线设成0,0,0,0,0就是熄火开关了,THR CUT是油机切发动机油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电直只能用THR HOLD,然后把HOLD模式下的油门曲线设成0,0,0,0,0就是熄火开关了,THR CUT是 ...

我在看看你的说法行不行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电直只能用THR HOLD,然后把HOLD模式下的油门曲线设成0,0,0,0,0就是熄火开关了,THR CUT是 ...

我的三架450直升机都是使用THR CUT关油门的,不管是调特技1.2.的螺距,油门曲线我都没有断过电机线,肯定是设置错了,其实设置好了以后进入SERVO拨动摇杆和开关看看

网友:
T8FG能用 THR CUT的,全部电动飞机的我都是这么用的。
可以彻底把油门锁在最低点,楼主可能是弄反向了。
10c和FF9不一样,那个THR CUT 只在油门杆 低位起作用。

网友(2012-11-15):
楼主敢先接电机电源,再开控????我就这样炸过,还是养成好习惯好点,先开控选好机型,再接飞机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