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老鸟!4轴,980KV,40A电调,原先配1045浆,想陪3叶浆 ...
问老鸟!4轴,980KV,40A电调,原先配1045浆,想陪3叶浆,9045三叶行吗?还有什么推荐

楼主(2012-10-16):
问老鸟!4轴,朗宇X2212,980KV,40A电调,原先配1045浆,想陪3叶浆,9045三叶行吗?还有什么推荐?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8040 9045,1060三叶桨应该都可以飞

网友B:
我用過9038、1045、1047、1147都可以用

网友C:
40安电调?这么大干嘛,我也这电机,4轴起飞总电流只有10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