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R夹头问题,哪个精度高?

楼主(2012-10-16):
大家都用ER20夹头,有一个精度问题:
如果夹一个5mm铣刀,是用4-5mm夹头精度高?还是用5-6夹头的精度高?

楼主:
没人坐沙发?自己坐了

网友A:
用4-5mm夹头精度高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
我也这么猜想,但是不知道理由

网友C:
为什么我的只能是5夹5、6夹6的

网友D:
我覺得用5-6的精度高 因為前一陣用3-4夾4的銑刀 出現頂上去的情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只能是5夹5、6夹6的
我的ER32也是5是5,6是6
有两套,山东一套跳动5丝,日月潭跳动2丝
后来才知道,日月潭也只是普通,好的还有

网友F:
我自己认为还是使用5-6的因为一般的这种在测量时用的都是直径五毫米的测量棒且跳动都是在两丝以里孔径保持在H7左右的

网友G:
怎么看到卖的ER夹头都是标准5的、6的,没见到4-5的、5-6的

网友H:
我买的也是4-5的、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