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vbar来了 不是Kbar 是真正的新vbar

楼主(2012-10-16):
Mikado中 国分销商西安瑟福公司将在近日发布由德国Mikado生产的定制版本的Safty Mini Vbar,原装德国生产,外壳采用了Mikado的经典蓝色,采用了最新款的三个独立传感器设计,而非老版本的单一传感器,提高了Mini Vbar的飞行性能。Safty Mini Vbar的软体为5.3.4版本,定制版较标准版减少了一些很少用到的高级调整参数,与泰世版的黄色Mini Vbar类似。至于售价以及后续升级费用的详细情况,我们等待官方的最后确认

楼主:
借此贴 问个问题 jr11x 能不能用futabaa高频头 ,,当然指的是接口能接上的时候

顺便问 jr11x能把dx4的高频头搞下来用 装在jr11x上吗 求解

网友A:
三个传感器,打出safty的名号,估计便宜不了。

网友:
保守估计,2500左右

网友:
估计便宜不可能,毕竟它是mikado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传感器,打出safty的名号,估计便宜不了。

请问:
1、旧款MINI VBAR上有几个传感器呀?
(在旧款MINI VBAR上能找到了3个外形一样的黑块块,是3个传感器吗?有人说2个,有人说1个,也有人说3个,我都懵了。)

2、新款与旧款MINI VBAR的传感器型号相同吗?

3、新款的传感器这样立着装有什么好处呀?我看新款MINI VBAR主要就是传感器的安装方式不一样。

谢谢。

网友B:
老的就一个 3轴传感器。。没竖着的那2块板子

网友:
还有,传感器是如何感知方位变化的呀? 有高手能扫盲一下吗?

网友:
我只知道vbarmini的山寨兄弟kbar有2个传感器,高端的v8有3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的就一个 3轴传感器。。没竖着的那2块板子

旧的是2只传感器。。。这个所谓“新”,其实还是用旧型号的传感器

网友:
futaba r6106系列也是竖版插针的

网友:
YT的那个啥   也是这样摆传感器的

网友:
旧款是2个传感器,一个2轴的idg500,一个单轴的isz500

网友C:
传感器神马都是浮云,算法才是最值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神马都是浮云,算法才是最值钱的!~

嗯,那这个也和黄V8一样,阉割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神马都是浮云,算法才是最值钱的!~

恩 麻痹  成本50块都用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恩 麻痹  成本50块都用不了··

恩 一张正版的windows光盘成本几毛钱

网友:
外壳打什么字母都没用,价格降下来才是最实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 一张正版的windows光盘成本几毛钱

我可以告诉你不止几毛。
微软全球有四个光盘加工厂商,在上海就有一个,属于商业机密,我不能告诉你多少钱,但是肯定比1块钱贵,还要考虑到加上包装,流通费用,代理费用,税费,肯定不会是几块钱可以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传感器,打出safty的名号,估计便宜不了。

safty的名号,是這家東西都賣不便宜,還是safty有代表高级或別的意思.比正常板貴那就買正常的就好了.因該定價是不高於沒打safty
零件從二棵改三棵(三棵一樣)可能也是降成本方法之一-零件上準備,成本,都有好處.少一些能力.全部聽起來.好像有在反向正常說法,誤導嗎.就 lite 版嗎.我重奌是可能三个是要降低成本,無关性能-都說像黃版了.就是好像,iPhone 5出後就还會出iphone 4s 8G也是更新板的iphone.

网友:
难道用了新的就不炸机了!SAFTY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神马都是浮云,算法才是最值钱的!~

网友:
昨天飞了我的K8,感觉比ZYX 稳定,尤其是悬停。感觉接了GPS 一样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算法真的很重要。好像差不多的传感器,为啥V8的悬停就能比ZYX稳定呢。

网友:
这东西 硬件都不是很贵 但是软件算法确实值这个钱 研发成本不低

网友:
我总结如下,还有其他的不同吗?

旧版Mini Vbar与新版Safty Mini Vbar 主要区别:
1、2个传感器(一个2轴的idg500,一个单轴的isz500)升级为3个传感器(3个单轴的isz500)。
    ——提高了抗震性,“提高了Mini Vbar的飞行性能”。
2、“标准版”简化阉割为“定制版”(类似于GAUI黄VBAR)
    ——应该会降低价格,应该同样也可以收费升级为标准版。

网友:
互动百科上搜到的知识:

IDG-500是 InvenSense公司生产的双轴微机械陀螺仪(MEMS Gyro) 是角速度传感器)用于音视频、PC远程及游戏控制器的复杂控制。较IDG-300封装和性能都要较大改进。
  IDG-500 Integrated Dual-Axis Gyroscope 性能参数
  量程 ±500 °/sec
  灵敏度 2 mV/°/sec
  Cross Axis 灵敏度 ± 1 %
  非线性特性 < 1 % of FSR
  工作电压 3.0 ±0.3 V
  输出电流 7 mA
  工作稳定 -20 to +85 °C
  接通时间 50 ms
  抗震性 10,000 g

ISZ500 —— z轴陀螺仪集成在单一芯片上补充idg-500双轴陀螺(X/Y)。
IDG-500为整合于单一芯片之同平面设计,拥有卓越的X/Y轴间校准(cross-axis alignment)。ISZ-500单轴(Z)陀螺仪可补足双轴(X/Y)陀螺仪,提供所有传感器与其他系统电子组装于同一平面的三轴陀螺仪解决方案。

由此可见,如果使用3个单轴isz500传感器,传感器必须按照XYZ 3个方位安装, 例如:大VBAR 和 Safty Mini Vbar。
如果用一个2轴的idg500,一个单轴的isz500,则可以安装在同一平面, 例如:旧款Mini Vbar。

网友:
一个传感器卖3K。
如果我不参加比赛,我不会买。

网友F:
saftypower 或者saftybattery 是这家公司的主打产品也就是top×的代工商和其他电池的代工商,这个safty没别的意思就是一个公司的商标类似泰世的gaui,这个safty是不是代表着安全什么意思的你懂的

网友:
又是个圈钱货色

网友:
Safty Bar,  简称SB。。。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aftypower 或者saftybattery 是这家公司的主打产品也就是top×的代工商和其他电池的代工商,这个safty没别的 ...

请问:新款Safty Mini Vbar 用的3颗单轴传感器 ISZ-500 是 InvenSense公司生产的,这个跟 saftypower 公司有什么关系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新款Safty Mini Vbar 用的3颗单轴传感器 ISZ-500 是 InvenSense公司生产的,这个跟 saftypower 公司 ...

看看置顶的广告,瑟福能源,你应该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