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雕刻机57步进 Z轴承重问题 顶贴有奖 奖励好人卡一张

楼主(2012-10-16):
一直想做个无动力主轴,耐操一点,无奈口袋米不够,不能折腾高档次的无刷之类的,这不就把叶工淘汰下来的跑步机电机给败回来了

虽然事先已经做过心理准备,拿到手的时候还是呆住了   呵呵  直径82mm  不带轴长230mm  过磅一下 4.3KG    好家伙  够扎实

可是随之问题来了。   注意啊  高手看看  说一下你们的57步进Z轴负重多少

我是2相57 80长  3.35A的步进  双绕组串接  对应70%电流  TB6560驱动板设置为2.25A   24V        Z轴用的是1605丝杆  无减速。

  这个电机加上滑台结构估计有接近10KG了   现在在调整设计图   请玩过57有实操经验的大侠赐教。  此情况下57能否自锁住 会不会

失步,用不用加配重或者缓冲机构  如何加。叶工说见过57带这么重的机构,应该没问题   各位大大  你们的57有带这么重吗? 或者高速我

一般最多能承载多重  给我个参考   非常感激   趁机器还没做出来之前图纸还可以调整,做出来了再出大问题就麻烦了。

上叶工的图

淘宝淘的PWM调速电源还没到,明天到货了再上测试结果,现在24V电压时0.6A  还是比较安静   感觉低速也有力。

楼主:
沙发也没人抢

楼主:
板凳也自己坐

网友:
不知道,帮顶吧,这个应该是老型号跑步机的了

楼主:
新型号和老型号的区别也不大  只不过壳子漂亮些,带码盘

网友:
最好加配重,这样,对步进和丝杆都好

网友:
57电机1605丝杆带50斤没问题,你那20斤小意思。

网友:
可以用手推着感觉下。

网友:
只要不是失磁的旧货,42都可以带得起.如楼上所说,最好做配重

网友:
建议加配重

网友:
问题是不上电的时候,机头会往下掉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大侠     配重的话一般是双链轮后面悬挂配重块的方式吗?  还是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不上电时候可以用个继电器,接成断电和工作成互锁方式,断电后把相线给短路了,再加配重丝杆受力小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上电时候可以用个继电器,接成断电和工作成互锁方式,断电后把相线给短路了,再加配重丝杆受力小寿命长。

好方法,但是考虑到又要叮叮当当的接一大串了     呵呵  还是直接上配重算了    等机器能跑了  再自己刻板子做这种方式看看   要不然现在搭棚焊接是在是麻烦

网友B:
加气撑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气撑如何?

加气撑   不记得在哪一位的帖子里见有人用过
我想的话
  如果高速运动的话  气撑反应有没有这么灵敏啊    要需要实际运行经验做参考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气撑的回流孔太小了,回程比较慢,适合铣床,雕刻机速度快,反倒给主轴一个拉住不让动的力气了,如果能把气撑里面活塞的回流孔加大,能马上释放出活塞的话就好了,气撑有使用寿命的,配重的话有个静止惯性还有体积庞大。

网友:
我的加长57电机带动10几公斤的Z轴,没出过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撑的回流孔太小了,回程比较慢,适合铣床,雕刻机速度快,反倒给主轴一个拉住不让动的力气了,如果能把 ...

赞同   也考虑过  单边10KG   连配重就20来KG了       还加上不是十字拖板结构   是静龙门的    加配重会影响YZ两轴    看来设计时只能做配重设计了    具体调试的时候再视情况来定

网友:
还有一种,用台钻主轴的回位弹簧,不知有何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叶工的建议是不用加支撑。
倒建议驱动器升级一下。

也只有做出来后测试过   实在不行再换驱动器测试了

         哈哈   你帮我搜罗的EMC  今天在安装了

楼主:
还有   那个电源看起来大   难怪连个尺寸都不标一个  功能是多    才一点点小不点  里面就一个MOS管     晚一点上个图给大伙儿琢磨下

网友:
我的57的带6公斤左右至今没啥问题,你的加长的10公斤应当问题不大!断电应当能锁住!当然加个配重最好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