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電機6s改3s

楼主(2012-10-16):
兄弟們, 我有一個花牌6s 2010KV電機, 想改成4000kv左右的3s版, 應該怎麼繞?
或者有東莞的周6蟲珊瑚交換亦得~謝過~

网友A:
只有换电机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换电机咯

......應該不會吧......

楼主:
順便問問, 一般500電機(例如新西達, 浩馬特, 花牌之類)的轉子能否支持到45k rpm??

网友:
看电机参数

网友B:
用粗一点的铜线重新绕制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粗一点的铜线重新绕制可行否?

銅線的粗細不會影響KV~

网友:
从新绕线就可以实现 不过怎么绕你得请教论坛里的高人咯。

网友C:
换合适的粗线或者多股细线,重新绕就行了,圈数是原来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合适的粗线或者多股细线,重新绕就行了,圈数是原来的一半

瞭解,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