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系统到驱动的信号线CN1的长度

楼主(2012-10-17):
原来买的没带线,自己买了DB插头和16芯屏蔽线焊接,不知道这个线多长好呢?我已经剪了3。5米-4米的一条出来了,这长度对信号的传输有影响吗?每项脉冲线是用了两根小的来做,也就是CP+ CP— DIR+ DIR— 每项用双绞线的两根,不知道这样的面积这样的距离对信号是否有明显的削弱呢?干扰应该影响不大,里面带屏蔽层,我还要在外面套条金属卷管。

楼主:
短了怕以后系统和驱动柜距离变化后连接不上了,所以留了4米左右长度,以后系统位置有变动不用重新接

网友:
理论信号长度五米以下,使用屏蔽线,每两米外破皮屏蔽层接地(机壳)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如果买了废铜做的线就有问题,我是用进口弯曲型线,每两米破皮接地?应该单点接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如果买了废铜做的线就有问题,我是用进口弯曲型线,每两米破皮接地?应该单点接地吧

这个要这样接,我我也是参照进囗设备的。包括日本徳国的。

网友:
控制信号标准电流在五伏下只有三十毫安二十四伏十毫安

网友:
28.也太专业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能回帖,我这个是国产的线,应该不是废铜做的,但也不是优秀的,只能说一般般,请问楼上新疆的朋友哪有进口线卖啊?能PM一下吗

网友A:
进口线我是在广州解放路陶街买的,弯曲形电缆外皮柔软,内皮硬而有韧性,小铜丝又细又密,不易折断,凡是活动的地方最好用弯曲形电缆,伺服电机动力线,编码器线,电主轴动力线,用好线那叫一个放心,淘宝上恒阳节能有耐弯曲电缆

网友A:
俺们这到了冬天一切劣质电缆都现原形了,低温下硬邦邦的,夏天软不代表冬天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们这到了冬天一切劣质电缆都现原形了,低温下硬邦邦的,夏天软不代表冬天软

广州冬天很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线我是在广州解放路陶街买的,弯曲形电缆外皮柔软,内皮硬而有韧性,小铜丝又细又密,不易折断,凡是活 ...

谢谢了噢,我这冬天最冷的一次好象才5度左右,不过一般都8-12度多,个人条件限制,一下要做到每个部位都比较好的质量看来是要花费很多钱和时间的,只有用本地的好点的搞起来再说了,以后使用中出再升级。

网友:
广州冬天在十度左右,不过对于劣质线一样硬邦邦

网友A:
我的机器在新疆,去广州买的线,前面数控氧气切割机切钢板时铁水都溅到电缆上了,线皮烫的全是麻子,还好是屏蔽电缆,那层细密的铜网抵御了铁渣的高温攻击,有效的保护了内部细线,买好线一个字,值

网友A:
新疆的塑造兄在北疆,那里更冷,零下20度吧,这温度伺服驱动器都要罢工了,线估计跟木棍一样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在新疆,去广州买的线,前面数控氧气切割机切钢板时铁水都溅到电缆上了,线皮烫的全是麻子,还好是 ...

拖链 不 能 保护吗 ?还有 其他 裸露的 线为什么 不 加铁皮软管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疆的塑造兄在北疆,那里更冷,零下20度吧,这温度伺服驱动器都要罢工了,线估计跟木棍一样硬了

零下二十度有专用伺服线也是

网友:
有的线外皮采用硅橡胶材料,即使在冬季也很软,使用寿命长,不易硬化,耐温度比普通电缆高。
低温要罢工的设备要先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