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数控车的全套电气

楼主(2012-10-17):
我改的小数控车机械部分做好了,可电气部分不知道要些什么,知道的高手告诉我下,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也在头疼这个啊,烦哪,细致的工作,考虑要周详,接线错了影响效果是次要,出事故损失严重的。

网友B:
很简单呀 背都能背得出来
急停开关 + 点动开关 + 交流接触器 让我们可靠地手动通断电 一建开机 一拍关机
交流接触器 这个是过流保护 以防波及到别的电气电路
接口板OR数控系统 协调各个轴运动
驱动器+电机 把脉冲信号变成动作
电源 一般的小型箱子就一个350w的开关单元足够了

网友C:
普车改数控,好改吗,6140改数控。费用得多少

网友D:
同上,我也想知道6140改数控费用及配件

楼主:
我是手搬车改的用 MACH3控制需要哪些电气求高手指点

网友E:
都是新手说不来

网友F:
普通车床改数控也是很简单的,需要一台车床数控系统,两个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再就是一个电动刀架。一些其它的电器小配件就可以了。

网友F:
普车改数控,好改吗,6140改数控。费用得多少
这个车床改数控,是用在工业上用了,用步进电机的话,加上数控车床系统,及其它配件,丝杆等,费用在一万出头左右。如果用伺服电机,还会贵个两三千的。朋友们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