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带配件求微风机机空机大小

楼主(2012-10-17):
    大虾们,我最近在研究固定翼,目前手里有2208 1800kv+10A电调,6030桨,7.4V1300电池。自己想用KT板做个塞斯纳微风,之前用6个的KT板做了两个翼展65cm的,没飞起来,估计是自重重了,有350克左右了。求高手指点!

楼主:
目前想的是,就手上的配置,用KT板做什么机机都行,只要能飞起来。
           加大空机尺寸、电调、减小电池容量等,都行!!!

网友A:
重量还行就是翼展要大于0.8米,0.9速度过快不适合新手。翼展1米;1.1米适中。大于1.1小于1.4米飞的比较慢。 翼旋0.3;0.35米  电池电压过低2208要用11.1伏2200MH20C 电调要用30A的,5S以下全油门70-75巡航可以飞没有问题。

网友:
给你个图片。但是还是要换两样东西电调30A,11.1V 1300MH 20C;11.1V 2200MH 20C

可以改轮子的还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还行就是翼展要大于0.8米,0.9速度过快不适合新手。翼展1米;1.1米适中。大于1.1小于1.4米飞的比较慢。 ...

大哥,翼玄就是尾水平翼吧?

网友(2012-12-09):
我做的飞机 也没飞起来,都炸了3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