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告诉我t8f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在H飞空里面

楼主(2012-10-17):
有谁能告诉我t8f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在H飞空里面

网友A:
把设置为回家模式的开关打到回家模式,然后在F/S里面设置那个开关为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设置为回家模式的开关打到回家模式,然后在F/S里面设置那个开关为失控保护

是不是进去failure safty 然后把油门hold 变成f/s

网友:
顶一下为什么老是说我字数少

网友:
板凳兄说得对,就是简单了些。另外个帖子里我回了。
就是两件事,第一找出那个开关,找出对应的回家模式的位置。
第二,把这个开关通道的F/S,设置成那个位置。

网友:
不要说我字数少菜鸟新手很渺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进去failure safty 然后把油门hold 变成f/s

不是油门,就设置返航开关的那个通道为失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