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MB3.02,感觉侧翻翻转太慢,调哪里?已解决

楼主(2012-10-17):
我用的MB3.02,感觉侧翻翻转太慢,副翼摇杆打到最右边,飞机要划大半个圆才翻转过来,调哪里?有副翼的话我知道是要调大小舵,MB是应该调大循环螺距还是大小舵呢?

网友:
MB中间那个旋钮加大

网友:
先看下斜盘角度是不是调到最大,  MB参数设置  LED灯快闪 B灯 红色是专业 一般我们都是用这个,如果还慢用蓝灯闪烁 极限

网友:
好像是手法问题

网友A:
mb如果把飞行风格调到pro就已经很灵活了,估计是楼主循环螺距没调够或者手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如果把飞行风格调到pro就已经很灵活了,估计是楼主循环螺距没调够或者手法问题

手法问题?我以前飞450有副翼觉得挺好的,但是500很慢,感觉像是舵量不够。

网友:
飘过学习中,顶一下就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法问题?我以前飞450有副翼觉得挺好的,但是500很慢,感觉像是舵量不够。

可能设置问题,菜单K,一般调到20-23度

网友(2013-05-03):
顶一下就跑

网友B:
在个性设置中,把飞行风格加大, 比如 专业 极限 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