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8Mz 改装72Mz 发射 谁有建议?

楼主(2012-10-17):
我想给我的futaba T18Mz 改装一个72Mhz 的发射模块。。谁有建议怎么改。。。可以用后边的教学用的那个方形接口么? 机子里面的软件怎么设啊?
是不是12Z 和 14MZ 比较方便改啊?
另外 想问下,那种波段穿墙比较强啊, 2.4G坑定不行。。一道墙就差不多堵死玩了。。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了

网友A:
出了18换14就好了

网友B:
同意LS的,出了18,直接换14G3,不用改,就可以用了

网友C:
G3技术相当牛逼的

网友D:
理论上用教练口可行,实际就不知道了。

网友E:
教练口就可以。
问题是你72M的信号线路得自己设计好了,不然,很容易干坏高频头。

网友F:
如果不差錢,建議買回12FG,12Z,14MZ任意一款用PCM G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