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5尾轴滑套、425的能带用吗

楼主(2012-10-17):
请问x5尾轴滑套、425的能带用吗、x5尾轴滑套那有卖、太容易断了

网友A:
要是 能装上虚位很小就可以用啊,你看一下425的内径数据是否和X5的相吻合,换的时候最好连425的八字抓也一起换!

网友B:
可以,都是5cm尾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