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设计自己的机器啦,画图开始,求各位高手关注下(图已共享)

楼主(2012-10-17):
慢慢开始把设计放到UG里,尽可能的精确,希望不要反复啊~~~~
选用配件:
直线导轨--》上银HGH20CA
滚珠丝杆--》TBI-SFU1605-4
支撑座--》BK12 和 BF12

把图共享了(丝孔大小没有细改),开工日期待定吧,最近忙得不行了。

网友:
沙发先坐了~等LZ的图

网友:
固定龙门行程这么大,整体就轻不了,做成移动龙门的吧

网友A:
俺也建议移动龙门。。。。。而且建议俺这个结构。。。。你把Y轴再改高一点,,方便做加5轴就行了。。

这种天桥式的好处在于整体非常稳定,

不存在单薄的立柱,,,

无视工作台的重量,甚至越重越稳定,,,你做别的结构,,工作台要移动,重量有个制约,否则跑不动。。

而且做好盆腔的密封性的话,,,工件甚至可以淹没在冷却液中加工。。。

我这个T槽板是可以拆卸的,,,方便换上别的如快动平口钳子之类的。。

你要加5轴,,那把盆腔做高一点就行了。。

网友A:
线轨丝杆之类的,,不是说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成本问题。。

你有钱当然可以用全进口的,,,那成本翻几倍。。。

一般用用,国产的就行仂。。。。国产丝杆1605性价比最高,,淘宝到处有买,,印象中80一米,螺母80一个,,据说现在降价了,没关注了。。

线轨的话,上银20足够用了。。。。这玩意的负载指数不是光轴能比的。。。。。

切记,,丝杆一定要+20叫卖家加工好两头,,别想着自己回来弄,又麻烦又容易搞坏。。

画图的话,,一定要细化到每个螺钉孔,完全画好后要反复推敲,,,最好把装配图切到论坛上让大家看看。。。

别急着买零件,,一定要全部推敲合理了在开始采购。。。

我当时推敲了好多遍,,最后还是有缺 陷,,个别地方无法上螺钉。。。。悲剧。。。

楼主:
嗯,之前有考虑移动龙门式的,移动龙门丝杆位置比较头疼,我再想想
滑轨准备用TRH20FL
丝杆准备用SFU2005-4
不知是否可以?先确定好配件才好画图,图会花的很细,也会共享,大家别急,这活要慢慢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轨丝杆之类的,,不是说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成本问题。。

你有钱当然可以用全进口的,,,那成本翻 ...

很赞赏你热心帮人的态度

楼主:
重量问题是,我家六楼,我查了下据说楼板200KG/M2,我怕太重楼会塌。。。不过这个是最后要考虑的问题
我看镁铝合金强度和45号钢几乎差不多,不知重量如何?

网友:
镁铝合金强度  肯定是好材料  ,听各位老大曾经指点 ,重量不要太轻 ,不过你的这个行程 200KG  应该差不多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俺也建议移动龙门。。。。。而且建议俺这个结构。。。。你把Y轴再改高一点,,方便做加5轴就行了。。

这 ...

老大,龙门架的双丝杠用步进驱动的同步问题容易解决么?

楼主:
200kg有点略重,不知道楼板能不能承受,双丝杠同步确实是个问题,如果有同步轮好像有回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赞赏你热心帮人的态度

呵呵,,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龙门架的双丝杠用步进驱动的同步问题容易解决么?

我用了最简单最可靠,也是最直接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kg有点略重,不知道楼板能不能承受,双丝杠同步确实是个问题,如果有同步轮好像有回差吧?

同步轮回差的问题,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打个比方,,

如果是60齿同步轮,,也就是凸齿60个,凹坑60个,,一圈是360度,,也就是每个齿占用了3度。。

同步轮同步带配合间隙,,按最不靠谱最稀烂的算,,假如挪动1/6,,也就是0.5度,,,实际上几十齿咬合起来,几乎没啥挪动。。

如果用1605丝杆,,也就是转动一圈走5mm,,,,旋转回差是0.5度的话,,对应就是轴向回差就是0.00694mm,,,这个精度对于业余来说,足够了。。。

至于同步带弹性变形,其实也非常小,,具体可以加张紧轮,以及用宽同步带,或者进口的好同步带来缓解。。。

话说回来,,,即便你用连轴器,,一样会碰到这个问题,,轴连器是活动结构,也就代表不是百分百没回差的,特别是大家用的最多的弹性联轴器,,我试过,用力拧,肉眼都可以看到不同步。。。。。。膜片式的好点,但是也不能保证百分百。。。

综合起来看,,,同步带虽然比不上好的联轴器,,但是也有它的优势,,比如放大力矩,,比如可以调整电机安装位置,,比如可以实现双轴同步。。

所以说。同步带在工业设备上都广泛采用,,是有它的道理的。。

网友A:
另外200kg方楼上是没问题的。。。

3个成年人站一起,,就两百多公斤了。。。。

楼板上最大的问题是减震减噪,,,,不然楼下的天天来敲门。。

楼主:
谢谢指点,心里有数了,继续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头像上这个2T的 850*670*320 要不要搭车做

2t是2吨的意思?好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200kg方楼上是没问题的。。。

3个成年人站一起,,就两百多公斤了。。。。

你这台机造价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台机造价多少?

前前后后大约花了一万吧。。。

省不下钱来。。。

楼主:
那差不多哦,有没有造机的连接发来看看,我就借鉴你这个结构了

楼主:
终于憋出一张图,先在max里定结构,再入UG画细图,Z轴和 鹧鸪哨的设计不太一样,Z轴大行程感觉这种好些

楼主:
今天先到这里了,大家拍砖啊,感觉螺丝是不是有点多了

楼主:
用UG模拟了一下重量,现在已经超过200KG了。。。需要瘦身啊

网友:
四周,横梁挖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200kg方楼上是没问题的。。。

3个成年人站一起,,就两百多公斤了。。。。

请问,怎么计算什么样的步进电机够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计算什么样的步进电机够用?

百度上有复杂的计算公式。。。。

业余都是靠估计。。。我现在的机器,Y轴用57感觉不行了,Y轴是最重的移动部件,估计有六七十公斤。。剧烈折返跑的时候容易堵转,,打算换成110的,,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上有复杂的计算公式。。。。

业余都是靠估计。。。我现在的机器,Y轴用57感觉不行了,Y轴是最重的 ...

你说的Y轴是那个龙门吧?还是龙门上横向的那个?
如果双丝杆那个是X
龙门上的是Y和Z,你YZ用的是57?
准备用86,发现86好大,放在YZ上有点别扭。
Z轴用同步齿轮传动,用86或者110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支持一下,我也在画一个微型的,可惜我还没有资格发帖,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Y轴是那个龙门吧?还是龙门上横向的那个?
如果双丝杆那个是X
龙门上的是Y和Z,你YZ用的是57?

不好意思,,我描述有误。。。

Y轴是双丝杆那个,,,横梁是X轴,,

我表达的意思是横梁很重,以及Z轴也在横梁上挂着,,,所以Y轴是最吃力的一轴。。。
而且还传动双丝杆,估计力气也有一点损失。。。
当然,仅仅指我这个机器。。

我目前xyz都是57加长电机。。。45块钱一个买的。。。一般情况下带这个机器没问题,可以正常工作。。但是碰到刀路上要猛烈折返跑的时候,龙门横梁惯性太大了。。桌子开始剧烈摇晃,双丝杆那个电机也会变得容易堵转。。。

至于正常时候是否丢步,不怎么好察觉,,,所以我决定先把Y轴,也就是双丝杆那个轴换成110步进。。。力气大一点,丢步的概率也会小很多。。

网友:
很合埋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描述有误。。。

Y轴是双丝杆那个,,,横梁是X轴,,

暂时准备Z轴用57步进2N.M的
其他2轴用86步进8.2N.M的
A轴还在研究,还没选择,求推荐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UG模拟了一下重量,现在已经超过200KG了。。。需要瘦身啊

UG怎样模拟重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UG怎样模拟重量的?

先设置密度,在编辑->特征->实体密度
然后模拟,在分析->测量体->然后选择你要测量的物体,就会出一个表,模拟一下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暂时准备Z轴用57步进2N.M的
其他2轴用86步进8.2N.M的
A轴还在研究,还没选择,求推荐

A轴最省事的办法是用带交叉滚子轴承的谐波减速器。。。不过价格有点贵。。

交叉滚子保证足够的强度,直接在上面加个卡盘法兰就行了。。。

这个东西要淘,,,曾经看到有人三百卖过。。。。。。

当然,你可以用别的方法做,,但是加工量就有点大了,相当于做个车床的床头箱。。。。而用这种谐波减速,带交叉滚子的话,,,只用做过法兰盘就可以转接卡盘,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轴最省事的办法是用带交叉滚子轴承的谐波减速器。。。不过价格有点贵。。

交叉滚子保证足够的强度,直 ...

这个确实是个好东西,我搜搜看,谢谢。

楼主:
图基本上差不多了,现在开始检查细节,希望不要返工

网友A:
还有个办法。。。淘个小车床的床头箱,皮带轮换成几百齿的同步轮,S3M齿或更小,,用加宽同步带,110步进带动,,,,既减速又有力矩。。

曾经看过一个日本多轴数控机上这样弄的,,不过他们是闭环保证精度。。

网友F:
谐波减速箱不少的关节机器人都用这个,但不知道过中的减速原理和结构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办法。。。淘个小车床的床头箱,皮带轮换成几百齿的同步轮,S3M齿或更小,,用加宽同步带,110步进带 ...

直接用减速器连电机+卡盘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谐波减速箱不少的关节机器人都用这个,但不知道过中的减速原理和结构是怎样的。

youku里面可以找到视频介绍。。原理很简单,利于齿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减速器连电机+卡盘行不行?

减速机有两个问题不好解决。。。

一个是回差,,,便宜的做工粗糙,回差大大的,,精密的太贵。。

二个是轴向窜动,,,抵挡的减速机,估计轴承都没用,,直接在壳上打个孔,一根棍子做轴插里面。。。。。好一点的估计也不会用滚子轴承。。。因为这东西设计的就出发点仅仅是减速,无需保证轴向精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同步轮回差的问题,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打个比方,,

帮顶,顺便问下这位前辈,用c7的轧制丝杆难道滑梁不会在运行中卡住吗?300mm5个丝啊。您俩用的是莫丝杆咧?小雕进行中,等手工研好z轴的燕尾槽就发图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基本上差不多了,现在开始检查细节,希望不要返工

请教下UG图怎样转成CAD格式的?格下打印店只有CAD!有没啥软件快速转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帮顶,顺便问下这位前辈,用c7的轧制丝杆难道滑梁不会在运行中卡住吗?300mm5个丝啊。您俩用的是莫丝杆咧 ...

不会卡住的。。。。我用的就是淘宝上最便宜的国产滚珠丝杆,,,1605的。。

5丝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我甚至觉得偏差50丝都不会卡住,因为丝杆有弹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UG图怎样转成CAD格式的?格下打印店只有CAD!有没啥软件快速转换的?

不需要别的软件。UG本身就有输出 dwg格式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不需要别的软件。UG本身就有输出 dwg格式功能。

能否说说步骤?我一般就是‘另存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否说说步骤?我一般就是‘另存为……’

文件--》导出--》DWG

楼主:
今天去问了导轨,板材价格,舒坦很多,比我预计的便宜点点,特别是板材

楼主:
轻量化一下,准备用45号钢加工了,部件基本选好了,A轴卡盘准备用减速箱做一个。
311公斤,有点可怕。。。。

网友:
这结构轻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