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o电机的问题 知道的进来逛逛

楼主(2012-10-17):
mono新手用什么尺寸的电机多大的kv啊     如果可以顺便把配的电调也说下

网友A:
现在这种论坛环境谁还敢说啊!一说配置小号就举报你是广告贴,删贴封ID怕怕哦

网友B:
没人答你哦楼主。因为你给的资料太小了。
楼主你可以这样问。我在坛里混了一些日。学到了些装船的知识。现在手上有条59CM长的MONO 船壳。 想配上动力。但发现自己水平有限。希望各位老前辈帮忙一下小弟。
电机用多大的好。用多小KV的好。桨配多大适合。电池用的是3S   。更想大家推荐个好电调。
新手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人答你哦楼主。因为你给的资料太小了。
楼主你可以这样问。我在坛里混了一些日。学到了些装船的知识。现 ...

虾团长,语文成绩应该不错~ ~

网友C:
现在常用的MONO1电机是在28**-30**。例如:2860,28代表直径,60代表长度。

KV和桨是一个组合关系,在3S电池下一般的KV范围是在3000-3800左右,桨叶在435-438左右,越大的KV配越小桨叶。具体怎么配,要看你的船。一般的原则是,小桨高KV,因为大桨容易烧设备。

电机的品牌比较多,价格从一两百到上千。低端(200-300)的例如FSD, 速翔;中端(300-400)的豹子,KEKE,TS一代;高端(600-N)的TP,TS二代,ETTI的。还有个叫冰轮的,我不太了解。

电调是整个设备中的薄弱环节,因为其他设备都是玩了命的释放能量,而电调是来控制释放。使用比较多,口碑比较好的是好赢。MONO1中经常用的是12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人答你哦楼主。因为你给的资料太小了。
楼主你可以这样问。我在坛里混了一些日。学到了些装船的知识。现 ...

虾哥文采不错    写的跟我的差不多求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常用的MONO1电机是在28**-30**。例如:2860,28代表直径,60代表长度。

KV和桨是一个组合关系,在3S ...

好详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论坛环境谁还敢说啊!一说配置小号就举报你是广告贴,删贴封ID怕怕哦

这也太小心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常用的MONO1电机是在28**-30**。例如:2860,28代表直径,60代表长度。

KV和桨是一个组合关系,在3S ...

说的好
则少:其实你想知道可以看我在<THOMAS发的关于HK与国庆广州分站赛里MONO1的配置表格>这个贴里的数据表可以供你参考以便结合你自己的船的实际情况来调配.

现在那贴我找不到了.谁帮忙贴一下链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人答你哦楼主。因为你给的资料太小了。
楼主你可以这样问。我在坛里混了一些日。学到了些装船的知识。现 ...

一般魅力够的都会有人答的,嘻嘻

网友:
mono1用B28~30就ok了,多少KV,就在于你跑多大的桨,电调就hy120A的就差不多了,

你给的题太广,起码把螺旋桨的尺寸说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常用的MONO1电机是在28**-30**。例如:2860,28代表直径,60代表长度。

KV和桨是一个组合关系,在3S ...

这种回答新手最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好
则少:其实你想知道可以看我在这个贴里的数据表可以供你参考以便结合你自己的船的实际情况 ...

好啊  谁知道啊快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魅力够的都会有人答的,嘻嘻

我的魅力还不够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论坛环境谁还敢说啊!一说配置小号就举报你是广告贴,删贴封ID怕怕哦

你若非心里有鬼,何需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