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大家群策群力的帮助—可能要做一台大型的轻载五轴或六轴雕刻机

楼主(2012-10-17):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学院的大学生方程式赛车车队需要一台加工空间2.5m*2m*1.5m左右的大型五轴雕刻机来制作车壳的模具,因为是碳纤糊的车壳,所以材料用泡沫的就可以。

别的学院一般是把这样的模具送到外面去加工,一次大约是3W元的样子,所以我们学院的车队看到我做的几台机之后,在跟我接洽能否自制这样的机床。

我从来没有加工过这么大的结构,想先把模型建出来,加工的大的瓶颈考虑到之后再去立项,所以我需要大家的帮助...

我目前的想法是,高架移动龙门结构,第四和第五轴都放到Z轴上,类似于老外的这台机器:

只不过尺寸要更大一些。

材料选择100左右的方管或80以上的铝合金型材,我个人更倾向于方管,但3米长的导轨安装面我没有条件去加工...附近能找到的最大的水磨机也只有1500,难不成每边分两半,装的时候螺接拼起来?

移动系统,X轴Y轴丝杠+直线导轨,Z轴1.5米实在是太大了,我在想是否应该用4根光轴做一个四面支撑的机构...将近2米高的Z轴啊。

B轴C轴的系统还没想好,但我觉得应该不会是什么太大问题...减速器呗。

无论是方管还是型材,都会需要灌水泥或者灌黄沙来增加震动阻尼。

手边的工具:

所有钳工工具

几乎所有电动工具

一台1kw的SIEG钻铣床。我更倾向于把铣字儿去掉...

650*400*150幅面的啃钢机,和250*250*100幅面的型材机

我的650*400的啃钢机,其实还没装主轴来着...外形尺寸只有800*800左右,都是用800长度的槽钢拼起来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5329

目前遇到的问题主要是:

1,没有足够大的母鸡来加工3米长的导轨安装面,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就只能二合一,或者用型材了。

2,Z轴这1.5米的高度...麻痹的,基本上就是一大坨飞来飞去的铁啊,这玩意的惯性估计会非常成问题...

3,我没有做过超过米级的机器,还不知道在如此大的幅面上进行安装,会不会遇到一些之前不需要注意的积少成多的问题,请大家指教。

我需要把模型建好之后再进行项目审核,具体能不能得到资金和人员支持要到时候才能知道,现在是预研,预研而已,大家不要太激动。

说起来,如果—万一—这台机器真的做出来的话,是不是坛子里最大的五轴机?

明天去面见院长,准备用这个模型先糊弄一下...

这个Z轴的设计的确很不靠谱很不牢固很摇摆,但这只是一个示意而已...不要太在意细节。

网友:
我觉得不如买个大点的木工雕刻机 价格不贵 雕泡沫不需要高刚性  加高Z轴  把4 5轴加到Z轴上  这样下来成本也比较低 时间和银子也能省点  自己做这么大的床身 价格并不低

网友A:
而且雕泡沫精度可以说很低 误差1~2毫米都没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这么大的东西 ,你用方管  ,尺寸精度 肯定也是很低的  ,

网友B:
用“群策群力”这个词的一定是有岁数的机友了,而且文化水平不低,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雕泡沫精度可以说很低 误差1~2毫米都没问题

他们的模型是气动优化过的,精度要保证0.5毫米...
大型的木工雕刻机也太贵了,而且1.5米的Z轴高度是硬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群策群力”这个词的一定是有岁数的机友了,而且文化水平不低,帮顶了!

我虽然不是90后...

网友:
难度大,光机架翻个身也要用行车,重量轻了变型大,重量大了搬运也困难,更别讲精度控制及测量了

网友:
楼主真要做的话,我算一个,

网友C:
我虽然没有磨床,但是龙门铣加工3米的工件精度达到0.2没问题,最好用方管焊接,请好点的铆工控制变形量,然后组合,数控机床里有些误差可以通过软件的方式减少,所以做成功的可能性很大,现在的问题是系统,能控制五轴的系统很贵,用电脑的那种不太稳定,请考虑一下。

网友:
这才像读大学的

网友:
在学校里搞这个,难度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虽然没有磨床,但是龙门铣加工3米的工件精度达到0.2没问题,最好用方管焊接,请好点的铆工控制变形量,然 ...

那就太感谢了~
说起来,我们的确是打算用电脑控制mach系统的,一来这是我唯一熟悉的系统,其他系统或者PLC根本无从下手,遇到问题找哪个教授问都不知道;二来mach系统是windows下的,想对它进行改造的话找windows的码农应该比找单片机的码农容易一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mach不要钱(理论上当然是要买的,但只要我不要脸,它就不要钱了...),我们的预算抠得还是挺紧的...

焊接的问题,我还是倾向于全螺接和胶接,因为我们没有熟悉焊接的同学,焊接后的应力释放需要的时间我也等不了(按照课程安排,下个学期我就得出去找半年的实习了),螺接的话我们还能通过垫片、间隙片、调整扭力之类来修正一些小误差,焊接的话就完全无力了......

龙门铣铣出来的应该足够作为直线导轨的安装面了。实际上我还在犹豫着是直线导轨还是带座光轴...

网友:
支持,希望能上马,我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过国外汽车设计中心的概念车设计制作,是先出外形设计稿,按稿全手工制作泡沫模型,这期间设计师会现场全 ...

我觉得他们不那样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五轴加工费用会过高,而且他们做出来的东西,美观上的要求会大大高于空气动力学上的要求,所以设计师在旁边看着,这里不顺眼抹一下,那里不顺眼砍一刀,这样。
我们这个建模的过程是从汽车学院抄来的,他们的方程式项目和节能车项目都是这样弄的,应该是一个成熟的过程。毕竟,手抹不出函数曲线啊。

网友E:
你这个行程,轻不起来的。。。

而且还多轴,,,结构强度不行,刀估计会在那里跳舞。。。。

低成本高强度,,,只能如下结构,,,

Y轴用水泥墩,,想办法弄平铺轨道。。。这个主体解决了。。

剩下的就只用考虑X轴的强度了。。X轴直接用建筑用的钢梁,,,那个强度也很高。。钢材市场和废品市场有卖。。

这个是最普通的天桥式移动龙门。。。

下面这个是武重的移动龙门,,,直接下陷到地下。。。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行程,轻不起来的。。。

而且还多轴,,,结构强度不行,刀估计会在那里跳舞。。。。

我们的确是打算这样设计的呵呵,其实2M的跨度还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们设计的车速最高实际试车速度能到多少?就像加尾翼一样,没到7-80公里那个气流产生的对后轮下压力基本可 ...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我并不是他们赛车项目组的,但我所知道的数据是,他们之前造出的一辆单人节能车,汽油动力,经济时速60km,最后丰田还是本田开具的测试报告是,油耗为1742.6公里/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速度不是太高,弄个水滴形的外观应该就就可以了啦,有点想当然了,呵呵,怀念大学时代的那种激情,为个 ...

主轴还没定,这玩意如果立项了、做出来了,其他所有学院都得巴巴地跑过来求机时...

速度不是太高的是节能车,他们现在做的是方程式。

er16的夹头最大支持到10mm,也不用那么夸张,8毫米的铣刀一刀下去半块泡沫就灰飞烟灭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我并不是他们赛车项目组的,但我所知道的数据是,他们之前造出的一辆单人节能车,汽油 ...

油耗为1742.6公里/升。
----------------------------

天啊,这油耗太给力了

网友:
Z轴行程太大,难度不小

网友G:
大跨度移动龙门架,真不好弄,我做过这种结构,跨度只有500mm,问题不少,还好也只是雕刻泡沫类材。
B/C双摆头旋转轴,难度在臂长补偿和轴心。

机械的数控系统是自行开发的,五轴联动,b/c双摆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跨度移动龙门架,真不好弄,我做过这种结构,跨度只有500mm,问题不少,还好也只是雕刻泡沫类材。
B/C双 ...

原来这个结构真的有人做过,我以为是我YY出的结构,准备用在Z轴上来着。

Y轴的话,我还是打算老老实实地铺两根方管,至少梁中心的变形问题好解决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比1.5米的Z轴,更担心那个3米的X轴,精度要求很高的话,悬臂自重带来的本身的重力形变也不得不考虑了,LZ ...

投资核算不是我来做的,收不收费还得学院说了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耗为1742.6公里/升。


他们好像是跑了20公里然后推算的。

网友:
懂汽车的 ,最好 ,也来个汽车结构的科普 ,很有价值

网友:
老外直接造船的超级神马CN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8911
本坛还有一些帖子有巨型加工机的照片。

网友C:
我不知楼主是一时冲动想造还是经过充分的论证,在我想来,这个机器应有约三到五吨的自重,5000W以上的电主轴,可以装夹直径12以上的加长铣刀,设备最低投资在10-20几万的样子,否则也不会别人拿出去加工一下就收费3万了,楼主最好在别的学院加工时去看一下加工设备,吸取点经验,结构上不要太单薄,线轨是一定的,对大型设备来说,线轨的投入所占的比例较小,圆轨就不要考虑了,别看是泡沫,因为加工前一般是方形,加工成汽车的形状,材料去除率还是很大的,机器强度不好,加工时很容易振动和失步。

网友:
我们单位上加工泡沫的1.2米的垃圾泡沫雕刻机,还花了19万买的,算上人出差的费用,超过20万。手一拍就振,也是方管焊接的,三菱的系统,东莞做的

网友:
给你个原版希望你有用。我也在借鉴它。http://cnc-toolkit.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楼主是一时冲动想造还是经过充分的论证,在我想来,这个机器应有约三到五吨的自重,5000W以上的电主轴 ...

谢谢,我会考虑的,但我坚持认为我面临的形式没有你说的那样严峻,泡沫...泡沫塑料这样的东西,切削时产生的切削力应该接近于0,也就是不会影响整机的振动才对。

另外,为什么我会需要5KW的电主轴?如果万一我把这台机器造出来的话,我一定会用血红色的A4纸那么大的字用中文英文德文在进门最醒目的地方写上 严禁考虑任何强度超过塑料的材料,违者拖出去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纯2-3根方钢管焊接刚性不够,容易产生因共振及机头悬臂过长导致晃动,因为Z轴1.5米是死标准,可以参考下 ...

机头并无悬臂结构,Z轴打算设计在X轴两根导轨之间。
2米左右的方管,两端支撑 两端驱动,内部用沙子填实,共振的问题应该不会太大—即使真的共振了,通过调整内部沙子的体积也可以改变它的固有频率........................

网友H:
强度应该是最重要的吧,1.5米的z轴,重量绝对惊人。考虑到加工大型零件效率不能太低,惯性变形是绝对要考虑的第一因素。

加工泡沫的话,主轴功率不需要多大2kw应该没问题了,但是主轴一定要能夹持大直径刀具,加工时分粗细加工,能节省很多时间。

导轨当然是方轨比较合适,但是考虑到x轴可能会存在的变形量,yz用方轨,x轴用带座圆导轨一次性成功率较高。

成本一定低不了,购买零件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工程体量大、加工要求精度高、人工劳动强度大都是费钱的事。

机器方案我的建议是,挖个地槽作为工作台,深度2-2.3米左右,工件进出直接用平板车,省去易碎的泡沫来回搬运可能造成的损坏

y轴用涨塞打在水泥地面上,底盘先纹丝不动再说。既然加工汽车的话y轴不妨做长些,成本也不会增加太多。

x轴钢板焊接方箱结构,导轨间距一定要大,尽量抵抗百公斤z轴的重力变形。

z轴可以用铝材或者其他轻量化设计,但是依然要考虑惯性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强度应该是最重要的吧,1.5米的z轴,重量绝对惊人。考虑到加工大型零件效率不能太低,惯性变形是绝对要考虑 ...

需要夹持大直径刀具的话,是否考虑使用无动力主轴会比较好一些呢?因为我也不是很清楚泡沫在加工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转速和参数会比较好...
工程体量大、加工要求精度高、人工劳动强度大这个嘛,呵呵,如果能立项的话,手底下就会有无数的低年级小朋友可供驱使.......一人发一把刮刀一把锉刀,指到哪里打到哪里~

地面的问题,我不知道能申请到什么样的房间来做这个东西,但破坏地板是基本不可能的—至少挖一个大槽埋进去是不大可能的,用化学螺钉悄悄地拧几个应该不成问题,只要别让保安发现就成...

Z轴的强度,需要核算啊...啊西

网友H:
引用 楼主:
需要夹持大直径刀具的话,是否考虑使用无动力主轴会比较好一些呢?因为我也不是很清楚泡沫在加工的时候选 ...

无动力主轴在中量上要大不少,考虑到你的c,a轴都附加在z轴上更是雪上加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动力主轴在中量上要大不少,考虑到你的c,a轴都附加在z轴上更是雪上加霜啊。

这是明天拿去糊弄院长的模型,一会写任务书...不眠之夜啊

网友:
用水坭的行不行?

网友:
小白问:为什么要做那么大呢?大车 大船不都是拼接起来的吗?

网友:
坚决支持楼主   这才是在读大学   但5轴的摆头控制你还得和人共同学习,看起来是软件操作其实和你的硬件构架相关联的
---记得要有你为核心的团队
科学计算法设计:构架--计算单元力矩(力的分解和合成)--根据受力承载查表选择材料比如方管,,--这时才出现整体雕刻机的外观结构图(这才是装配图)--然后才是拆零件图--添置加工工艺图--,,,,,,,,

网友I:
你可以达到0,5的精度完全可以分层分段加工在组装后修正,机器价格完全是天差地别,看你糊弄院长的设计如果通过,那我就知道你为什么那这样的设计去糊弄院长了

网友:
只要有 RMB 造机不是问题,这种机器精度不高,简单结构就行,我们更多的是缺少编程方面知识。

网友:
有用于铸造的工业泡沫塑料,适合雕刻。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达到0,5的精度完全可以分层分段加工在组装后修正,机器价格完全是天差地别,看你糊弄院长的设计如果通 ...

用词应该不是“糊弄”,我要拿出一个基本可行的方案,把项目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先列出来,并且在这个模型上提出大致的解决方法。我不可能一晚上就把所有数据都算全...导轨和丝杆都还没选...说到底,立项与否都还是问题呢,这这是为了说服院长这玩意是可能做出来的。

网友:
考虑武重那种  你搭建2堵3米5高的墙  用混凝土+钢筋结构  动梁结构  横梁用焊接的 或者买废旧行车 修改也行

用混凝土做支撑是最经济的   那个超长Z轴 用方管焊接 然后热处理去除应力

我们这附近有4-5米的龙门铣床 数控的  加工精度在5丝内   轨道可以直接买两条4米的 35以上的线轨  横梁用 3米的30以上两根  Z轴用25就行了

总体造价我觉得在25万左右  精度没多高  你说的50个丝 差不过还是能保证的    我们厂里做的 3015幅面的激光切割机 横梁跨度2米   变形也没多大

网友J:
看看  我画的大致的外型  那几个梯形体用钢筋+混凝土浇筑 +预埋(深埋)轨道安装位   这个造价不高

横梁的梁体可以用铸造的 腔体结构 或者方管焊接 重量大约在0.5-0.8吨重

Z轴也可以铸造或者方管焊接   内部丝杆传动

Z轴30丝杆 X轴40丝杆 Y轴小模数齿条(或者双30丝杆)

Z用1千瓦的低速高扭力伺服  X轴也用两千瓦低速高扭力的伺服

Y轴用双1千瓦低速高扭力伺服

另2个旋转轴 就参考老外的方案 用步进 用伺服 都行  建议全伺服

主轴就2-5千瓦的 风冷电主轴  ER32的  开粗不用大刀  你会想哭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会考虑的,但我坚持认为我面临的形式没有你说的那样严峻,泡沫...泡沫塑料这样的东西,切削时产生 ...

多罗嗦几句,我曾经切过5CM厚的泡沫,是给一个剧场做舞台背景,当时是用琢木鸟1216机型,主轴2.2KW,用4mm两刃刀,并不象想像中的切割时无阻力,反而振动还很大,后来我总结,主要是材料太厚,刀具伸出太长,这还只是切割,如果是做立体雕刻,不可能用4mm的刀,可能要用到10几mm的加长铣刀(我见过用工业数控龙门铣加工铸造泡沫模型,刀具是20mm粗,200mm长圆头铣刀,非常快,一会就把一个一立方米大的泡沫粗加工完了),否则开粗时的效率太低了,再加上你的Z轴又那么长,如果主轴功率小,刀具大,轴承肯定受不了,如果机床刚性不够,快速开粗时振动也会很大,那样就失去做这台机器的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叶工想起一个办法,直接找个空房间,两堵墙壁作为立柱,在墙壁上开孔安装膨胀螺栓,固定铁板。X轴用多方管组 ...

叶工的这个方案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来砍死我的会是物业的人呢,楼上软件学院的混蛋呢,还是我们学院亲自主刀呢?...

网友J:
感情你要在高楼层里玩?    楼板绝对受不住的    只能在1楼 地面上搞

或者两个单臂结构 或者两只机械手 分成左右两边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罗嗦几句,我曾经切过5CM厚的泡沫,是给一个剧场做舞台背景,当时是用琢木鸟1216机型,主轴2.2KW,用4m ...

这个,我还真没切过塑料...
这台机器上效率不是第一位考虑的因素,几立方的泡沫塑料,可以接受两三天的连续加工...因为基本上一年就用那么几次。
如果大家都坚持的话,那确实要考虑大功率的主轴了,因为之前看到老外的五轴机用类似修边机的东西做主轴也能加工木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情你要在高楼层里玩?    楼板绝对受不住的    只能在1楼 地面上搞

或者两个单臂结构 或者两只机械手 ...

我虽然傻,也不是那种自杀式的玩法...

我还是想先做出我那个方管的框架结构,然后在那个结构的基础上加钢筋加混凝土补成一个你说的那种坡式结构—反正这玩意做出来就再不可能移动了的。

另外,我得说在Z轴用焊接结构这一点上,我被你说动了...我还没有最后搞清人工时效的问题,也许可以热过之后扔它两个月再走一刀?

网友:
精度靠装配来决定 你那么大的床子 要装配起来 得有行车 或者吊车  而且要6人左右协作  平面度 平行度 都要打表

网友:
http://forum.pchome.com.tw/content/29/40319

三軸製作保麗龍車體...

http://tw.myblog.yahoo.com/anponia101/
台灣複製車...供參考!

我的想法..不知道你們打算做到什麼程度, 預算多少?
不過5軸/6軸 比較複雜,不論有機構上或NC上...所以建議你們用3軸加工..其餘雙手萬能,慢慢修改!

FRP 你們打算用真空翻模,還是手工堆積層??
如果是手工堆積...那機台精度不用太高,反正手工堆積起來,一定有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我并不是他们赛车项目组的,但我所知道的数据是,他们之前造出的一辆单人节能车,汽油 ...

不是吧?1742.6公里/升???去北京那也只是几元钱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看  我画的大致的外型  那几个梯形体用钢筋+混凝土浇筑 +预埋(深埋)轨道安装位   这个造价不高

何不另辟蹊径 考虑一下机械臂呢

网友:
楼主,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啊?

网友(2012-12-18):
我在youtube见过国外大学做的, 跟楼主想要做的机器一样的东西,行程有可能比楼主 这个还大点。  X轴铺在地上,高龙门架。AB轴装在Z轴上。

网友:
买个二手的工业机器人如何

网友:
还定点在楼上做,你的楼有多高,Z行程1.5米,
不现实吧

网友:
是考虑悬臂的好

网友:
如果在这里“群策群力” 楼主能成功的话,我觉得是奇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太感谢了~
说起来,我们的确是打算用电脑控制mach系统的,一来这是我唯一熟悉的系统,其他系统或者P ...

光轴这么大的跨度的用多大的直径,直径小了长度太长会有弹性形变等于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后来呢。。。。

不知道你做不做,做的话我想想办法看帮你把那个视频找出来

网友:
我当然不做了,我要那么大的东西做什么

网友:
水泥柱子伺候比较好吧?

网友:
这么大的玩意儿   泡沫本身的受环境温度影响形变都不止0.5   机器精度再高也是浪费吧    小机器好做   往大做就不是简单的图纸放大一下的问题

各方面都要重新考量  难得用上几次,还要占据这么大的面积

      前阵子坛子里不是发过视频么   国外做4米左右的人体雕塑  也是泡沫  但是人家都是5轴分别加工一段段拼接了再玻璃钢开模的

胚体出来再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