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以前翻的时候怎么那么费劲呢,原来90度螺距要归0

楼主(2012-10-17):
我说以前翻的时候怎么那么费劲呢,原来90度螺距要归0

网友A:
什么回事?

网友B:
操作手法的问题~~

网友C:
是,0螺距时可以得到转速,但基本上很难办到。从0-90或者180-360,0.1秒都没有。一搬翻的时候,从旋停到大负螺距,副翼同时已打到底了。试过很多方法,比如打副翼慢点都不见效果。请大家指教,感谢分享。

网友D:
没有弄明白

网友E:
旋翼面与水平面成90度时集体螺距为0,也就是油门在中点。不知理解对否

网友F:
没有看懂讲什么

网友G:
垂直时候
是集体螺距0度的(油门在中点),但是这个时候升降舵还在,所以循环螺距会维持前翻的力量。
但是不管怎么理解也没法不是零度啊?因为你要推拉螺距。过了90度就要推拉到另外一边的螺距,总不能快要翻完了再改螺距吧
这样飞机会拍向地面

楼主:
飞机与地面垂直的时候,油门要正好处于50%的地方。。这样最好翻了。。

网友H:
学习一下,继续努力!@

网友I:
很多问题都是小小的,不好找的呵呵

网友J:
刚领会要领的路过。

网友K:
多飞,熟能生巧

网友L:
觉得玩遥控就是多练,等到该动作差不多练成了,再回头看理论,技术动作就容易理解了,提高也快了

网友M:
哇 垂直的时候要 归0?? 学习了晚上试下

网友N:
学习学习,正在模拟器里狂练翻!

网友O:
不太明白 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P:
不会翻的路过

网友Q:
不明何謂 90度螺距

网友R:
哎,拉到三十米高空,自己多感觉一下不就可以了吗?那么在一90度螺距做什么呢?没有一架飞机能做到90度刚好0度螺距,因为你是手在控制.那一瞬间的事情有必要那么在意吗?翻着觉得困难大概单纯的认为你的螺距不对。没调好。

网友R:
直升机原理是螺旋桨被斜盘所控制的风向的改变在做动作,所以垂直地面的瞬间,当然是0度螺距,以内0的两边才是正负。

网友S:
学习学习,不说还真不知道了

网友T:
中立点0螺距必须的

网友U:
风风火火冒出_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