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R xg8的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2-10-17):
之前买的JR xg8
遥控器
,在固定翼模式下,第六通道,也就是AUX2通道,这个二档开关只有一档管用啊,从中间位置往上拨遥控器monitor无反应,只有往下拨才有反应,是我的遥控器开关坏了么?

网友A:
用FUTABA 的飘过了

网友B:
中文控的飘过

网友C:
不是遥控开关坏了 你没调对 我的也是 但是我也不会调

网友D(2013-07-19):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固件都更新了,设了很多设置都还不行,有谁知道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