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一 最性价比 飘飘机器配置 可以在淘宝购买最好

楼主(2012-10-17):
求 一 最性价比 飘飘机器配置 可以在淘宝购买最好
配合天7
遥控器

网友A:
2212电机30A电调就差不多了

网友B:
2208 2212 都行 飘飘过度飞机,不用太好的电机,电调可以买好点的,换机了也能用

网友C:
同意 楼上的建议

网友D:
中特威四十安+新西达2208kv2600+5寸桨

网友E:
朗宇2208 KV1500 8寸桨 30A足以

网友F:
新手上路学习中

网友G:
我的第一架JJ
海天冲浪者
新西达2212 KV2200无刷电机
天行者40A无刷电调
香蕉头 3对
T插 1对
格氏11.1V 2200mAh 20c
4MM热缩管 1米
18awg硅胶线 1米
银燕8.5gX4
bc168平衡充
背胶魔术贴 1米 30CM宽
Y线(1根)
延长线(2根)规格:30CM futabbaY线
泡沫快干胶(1支
马达桨6*4:2支